[应用相关] RT-Thread 基于stm32 读后感

楼主(2018-10-26):
什么是线程?
在单片机裸机系统中, 系统的主体就是 main 函数里面顺序执行的无限循环,这个无限循环里面 CPU 按照顺序完成各种事情。在多线程系统中,我们根据功能的不同,把整个系统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且无法返回的函数,这个函数我们称为线程。说白了就是把我们之前现在main函数的任务放入while(1)死循环中,通过调用线程切换函数来切换不同的线程。

楼主:
线程大概形式如下:
/***********************线程的主要形式***********************/

void  thread_entry(void *parg)
{
       /* 线程主体,无限循环
    while(1)
    {
       /* 线程主体代码*/
    }

}

楼主:
2. 怎么创建线程?
 比较复杂的事情,大致分为:

                                                    1.定义线程栈                     2.定义线程函数

                                                    3.定义线程控制块             4.实现线程创建函数

楼主:
3.定义线程的栈
多线程操作系统中,每个线程都是独立的,互不干扰,所以要为每个线程分配独立的栈空间,这个栈空间通常是一个预先定义好的全局数组, 也可以是动态分配的一段内存空间,但它们都存在于 RAM 中。

楼主:
定义两个线程栈如下:
  1. // 定义线程栈 大小设置为512

  2. rt_uint8_t  rt_flag1_thread_stack[512];
  3. rt_uint8_t  rt_flag2_thread_stack[512];

楼主:
4.定义线程函数
线程是一个独立的函数,函数主体无限循环不能返回。

楼主:
定义相关线程函数如下:
/********************************线程函数******************************/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for(;count!=0;count--);
}

/* 线程 1 */
void flag1_thread_entry(void *p_arg)
{
  while(1)
    {
      flag1=1;
        delay(100);
        flag1=0;
        delay(100);

     /* 线程切换*/
   rt_schedule();
    }
}

/* 线程 2 */
void flag2_thread_entry(void *p_arg)
{
  while(1)
    {
       flag2=1;
         delay(100);
         flag2=0;
         delay(100);
         /* 线程切换*/
         rt_schedule();
    }
}

/*******************************************************************************/

楼主:
5.如果要顺利调度线程,需要为每个线程额外定义一个线程控制块,存着线程的所有信息(线程栈指针,线程名称,线程形参)。以后系统对线程的全部操作都是通过线程控制块来实现,这里的线程控制块特别重要,一定牢牢掌握。为了使每个线程方便定义线程控制块实体,RT—Thread 在rtdef.h中定义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并将其声明。

楼主:
rtdef.h中定义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如下:
/* 线程控制块声明 */
struct  rt_thread
{
      void        *sp;          /* 线程栈指针*/
          void        *entry;       /*线程入口地址*/
          void        *parameter;   /*线程形参*/
          void        *stack_adder; /*线程栈起始地址*/
          rt_uint32_t  stack_size;  /*线程栈大小*/
};
typedef struct rt_thread  *rt_thread_t;

楼主:
在主函数 main 中还需要定义两个 线程控制块,代码如下:
  1. /* 定义两个线程控制块,对应之前定义的两个线程 */

  2. struct rt_thread  rt_flag1_thread;
  3. struct rt_thread  rt_flag2_thread;

楼主:
6.线程初始化函数
前面我们坑此坑次的定义了 线程函数实体,线程的栈,线程控制块,需要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线程初始化函数,这样才能由系统统一调度。线程初始化函数: rt_thread_init()  改函数在thread.c文件中

楼主:
代码如下:

/*  线程出初始化函数 */

rt_err_t   rt_thread_init(struct rt_thread *thread,
                                void (*entry) (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void          *stack_start,
                                                        rt_uint32_t    stack_size)

{
   rt_list_init(&(thread->tlist));
         thread->entry =(void*)entry;
         thread->parameter =parameter;

         thread->stack_adder = stack_start;
         thread->stack_size = stack_size;

        thread->sp =
        (void*)rt_hw_stack_init(thread->entry,
                                      thread->parameter,
        (void*)((char*)thread->stack_adder+thread->stack_size-4));
        return RT_EOK;

}

楼主:
在主函数中建立两个初始化线程,代码如下
/* 初始化线程*/

         rt_thread_init(&rt_flag1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flag1_thread_entry ,             /* 线程入口参数*/
                        RT_NULL,                         /* 线程形参*/
                        &rt_flag1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sizeof(rt_flag1_thread_stack));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rt_thread_init(&rt_flag2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flag2_thread_entry ,             /* 线程入口参数*/
                        RT_NULL,                         /* 线程形参*/
                        &rt_flag2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sizeof(rt_flag2_thread_stack));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楼主:
7. 定义就绪列表
线程创建好后,需要将线程添加到就绪列表里面,表示线程已经就绪,系统随时可以调度。

楼主:
RT-Thread定义的就绪列表如下:
  1. /*  线程就绪列表如下
  2. **  RT_THREAD_PRIORITY_MAX 在rtconfig.h中默认定义为32  决定最大线程优先级
  3. */

  4. rt_list_t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RT_THREAD_PRIORITY_MAX];

楼主:
8.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就是通过线程控制块tlist这个节点插入到就绪列表来实现的。

楼主:
在初始化线程代码中添加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的操作如下:
/* 初始化线程*/
         rt_thread_init(&rt_flag1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flag1_thread_entry ,             /* 线程入口参数*/
                        RT_NULL,                         /* 线程形参*/
                        &rt_flag1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sizeof(rt_flag1_thread_stack));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中 */
         rt_list_insert_before(&(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rt_flag1_thread.tlist));

     rt_thread_init(&rt_flag2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flag2_thread_entry ,             /* 线程入口参数*/
                        RT_NULL,                         /* 线程形参*/
                        &rt_flag2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sizeof(rt_flag2_thread_stack));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中 */
         rt_list_insert_before(&(rt_thread_priority_table[1]),&(rt_flag2_thread.tlist));

楼主:
就绪列表的下标对应的是线程的优先级,目前线程还不支持优先级,选择flag1 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为0的链表中,选择flag2插入到就绪列表为1的链表中。

网友A:
我也要好好研究一下RTT,

网友A:
已经买了一本火哥的书,真心不错

网友A:
点评一下,总结的不错

网友B:
好深奥,那么线程在哪儿运行?是在main函数的while(1)吗

网友C:
线程创建好后,需要将线程添加到就绪列表里面,表示线程已经就绪

网友D:
问个问题,如果线程return呢?

网友E:
请问return 是?

网友E:
这是火哥的书吧

网友E:
最近也在看,很不错

网友D:
return啊,,,,,退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turn啊,,,,,退出啊

是啊,看的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看,很不错

可以的,好好看,书很好。

楼主:
是的,38买的,很值啊

楼主:
就是返回啊,返回一些参数 或者错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程创建好后,需要将线程添加到就绪列表里面,表示线程已经就绪

是的,添加到就绪列表。初始化就绪列表,开启就绪就绪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深奥,那么线程在哪儿运行?是在main函数的while(1)吗

多看原理,看底层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评一下,总结的不错

感谢支持,继续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买了一本火哥的书,真心不错

不错的,很值啊

楼主:
RT-Thread  ——  rt_list_entry()函数在学习RT-Thread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函数rt_list_entry() 改函数的功能是:已知结构体的成员的地址,反推出结构体的首地址的宏。

楼主:
具体定义如下:
/* 已知一个结构体里面的成员地址,反推出结构体的首地址 */

#define rt_container_of(ptr,type,member) \
          ((type *)((char *)(ptr)-(unsigned long)(&((type *)0)->member)))

#define rt_list_entry(node, type, member) \
          rt_container_of(node, type, member)

楼主: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地方   ((type *)((char *)(ptr)-(unsigned long)(&((type *)0)->member)))  这里究竟如何实现的,下面一步步来分析

楼主:
先看&((type *)0)->member:  把“0”强制转换为指针类型,从而该指针指向了数据段的基址,可以取到以“0”为基地址的一个type型变量member域的地址。因此这个地址也就等于member域到结构体基地址的偏移字节数。

楼主:
再来看 ((type *)((char *)(ptr)-(unsigned long)(&((type *)0)->member))):(char *)(ptr)使得指针的加减操作步长为一字节,(unsigned long)(&((type*)0)->member)等于ptr指向的member到该member所在结构体基地址的偏移字节数。二者一减便得出该结构体的地址。转换为(type *)型的指针,完成!

楼主:
RT-Thread  ——初始化线程栈线程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加载到CPU寄存器的参数就放在线程栈里面,改函数 rt_hw_stack_init()在cpuport.c中实现。

楼主:
具体代码如下:

/*  初始化线程栈  */
rt_uint8_t *rt_hw_stack_init(void      *tentry,
                                   void      *parameter,
                                                                                                   rt_uint8_t   *stack_addr)
{
      struct stack_frame *stack_frame;
            rt_uint8_t  *stk;
            unsigned long  i;

            /* 获取栈顶指针 rt_hw_stack_init 在调用时,传给stack_addr的是(栈顶指针-4)*/
            stk = stack_addr + sizeof(rt_uint32_t);

            /*让stk指针向下8字节对齐*/
            stk = (rt_uint8_t *)RT_ALIGN_DOWN((rt_uint32_t)stk,8);

            /*stk指针继续向下移动sizeof(struct stack_frame)个偏移*/
            stk -=sizeof(struct stack_frame);

            /* 将stk指针强制转换为 stack_frame类型后存到stack_frame*/
            stack_frame =(struct stack_frame *)stk;

            /*以stack_frame 为起始地址,将栈空间里面的sizeof(struct stack_frame)个内存初始化为0xdeadbeef */
            for(i=0; i<sizeof(struct stack_frame)/sizeof(rt_uint32_t); i++)
            {
                    ((rt_uint32_t *)stack_frame)[i] = 0xdeadbeef;
                  }

                        /*初始化异常发生时自动保存的寄存器*/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0 =(unsigned long)parameter;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1  = 0;                        /* r1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2  = 0;                        /* r2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3  = 0;                        /* r3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12 = 0;                        /* r12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lr  = 0;                        /* lr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pc  = (unsigned long)tentry;    /* entry point, pc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psr = 0x01000000L;              /* PSR */

                        /* 返回线程指针 */
                        return stk;
}

楼主:
代码 stk = (rt_uint8_t *)RT_ALIGN_DOWN((rt_uint32_t)stk,8);   让stk这个指针向下8个字节对齐,确保stk是8字节对齐的地址。

楼主:
代码 stk -=sizeof(struct stack_frame);     stk 指针继续向下移动sizeof(struct stack_frame)个偏移,即16字的大小。

楼主:
代码 stack_frame =(struct stack_frame *)stk;   将stk指针强制转换为stack-frame类型后存到指针变量stack_frame中。

楼主:
改函数最终会返回线程栈顶指针stk, 在线程栈初始化函数中,定义了struct  stack_frame 类型的结构体指针stack_frame

楼主:
结构体类型具体如下:
struct exception_stack_frame
{
   /*异常发生时自动加载CPU寄存器的内容*/
         rt_uint32_t  r0;
         rt_uint32_t  r1;
         rt_uint32_t  r2;
         rt_uint32_t  r3;
         rt_uint32_t  r12;
         rt_uint32_t  lr;
   rt_uint32_t  pc;
         rt_uint32_t  psr;
};

struct stack_frame
{
   /*异常发生时需要手动加载CPU寄存器的内容*/
         rt_uint32_t   r4;
         rt_uint32_t   r5;
         rt_uint32_t   r6;
         rt_uint32_t   r7;
         rt_uint32_t   r8;
         rt_uint32_t   r9;
   rt_uint32_t   r10;
         rt_uint32_t   r11;
         struct exception_stack_frame   exception_stack_frame;
};

网友B:
只有自己动手搞起来才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自己动手搞起来才容易理解

动手是一方面 也得看源码啊

楼主:
调度器初始化

调度器是操作系统的核心,主要功能是实现线程的切换,即从就绪列表中找到优先级最高的线程,然后执行该线程。关于调度器的代码,RT-Thread在scheduler.c文件中实现。

楼主:
调度器初始化:调度器在使用前必须初始化,具体代码如下:
/* 初始化系统调度器 */
void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void)
{
    register  rt_base_t  offset;
         /* 线程就绪列表初始化 */
         for(offset =0; offset<RT_THREAD_PRIORITY_MAX;offset++)
        {
           rt_list_init(&rt_thread_priority_table[offset]);
        }
        /* 初始化当前线程控制块指针 */
        rt_current_thread = RT_NULL;
}

楼主:
代码中  register  rt_base_t  offset;  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用 register修饰,防止编译器优化。初始化完后整个就绪列表为空。

楼主:
rt_current_thread = RT_NULL; 初始化当前线程控制块为空,rt_current_thread 是在scheduler.c文件中定义的一个struct rt_thread 类型的全局指针,用于指向当前正在运行的线程控制块。

楼主:
调度器的初始化放在硬件初始化之前,具体代码如下:
     /*硬件初始化*/

         /* 硬件初始化*/

         /*调度器初始化*/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

楼主:
启动调度器

调度器的启动由函数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来实现,具体代码如下:

/* 启动系统调度器 */
void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void)
{
   register struct rt_thread *to_thread;

         /* 手动指定第一个运行的线程 */
         to_thread = rt_list_entry(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next,
                                   struct rt_thread,
                                                                                                   tlist);
         rt_current_thread = to_thread;

   /*
                        切换到第一个线程,改函数在context_rvds.S中实现,
      在rthw.h声明,用于实现第一次线程切换。
      当一个汇编函数在C文件中调用的时候,如果有形参,
      则执行的时候会将形参传入CPU寄存器r0
         */
   rt_hw_context_switch_to((rt_uint32_t)&to_thread->sp);
}

楼主:
调度器在启动的时候会从就绪列表中取出优先级最高的线程的线程控制块,然后切换到该线程。目前的线程还不支持优先级,可以手动指定第一个运行的线程为就绪列表下标为0这条链表里面挂着的线程。

网友F:
最近看RTT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F:
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G:
讲解的很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