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右对齐,两个8位的高低位结果合并为16位

楼主(2018-10-26):
unsigned short  adc_result=0;
adc_result =  (unsigned short) ADRESH<<8  |  ADRESL
return  adc_result ;

对吧? 怎么看到有的程序低位字节与上数值的?   ....  | (ADRESL & 0XE0)

网友A:
算法不同,不过有效值的位数是固定的。

网友B:
可能对齐方式不同

网友:
ADRESL & 0XE0
与运算后把ADRESL低5位清零了

网友C:
看情况,12位AD,一般读回来就2个字节(16位),有些是高4位无效,有些是 低4位无效,自然合并方式不一样。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913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