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L850G做了个hub无法被电脑识别,提示未知设备,求助..

楼主(2018-10-27):
求助

本人用GL850G想要做一个hub,但是发现插到电脑上电脑无法识别,提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附上原理图和PCB,请问大神们是哪里的设计出现了问题?

楼主:
玄学的是插在一个芯片是一个牛屎丸的不知名hub上能识别,感觉是旁路出问题了

网友A:
USB插座上,连GND都没有,怎么跟电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座上,连GND都没有,怎么跟电脑通……

有GND啊..底层USB插座最下面一个脚就是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GND啊..底层USB插座最下面一个脚就是GND

看来连pcb跟原理图对应不上……还是对照参考电路认真检查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连pcb跟原理图对应不上……还是对照参考电路认真检查差异吧。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容阻大小看有没有问题,插口连上了就是了
我想寻求解决方案不是想捉字粒啊反正现在肯定不是原理图接口那里没标注个gnd网络符号的问题 加个网络符号也就几秒的事

网友B:
这是什么情况,大神可以分析一下吗

网友C:
1 地 问题  USB的 外壳 不是代表数据地
2 晶振电容没看到
3 你原理图 引脚定义都画错了
给你参考设计 自己对比吧

网友D:
借楼,有大佬帮忙设计一下电路么题目1  有限流功能的直流稳压电源 设计一个电压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并且带有限流功能。 电压可以调节,范围1~12V连续可调; 可以设定限定电流值,范围0~1A连续可调。 当电源的输出电流小于电流限定值时,电源为电压源,电压保持原电压设定值;当输出电流达到限定值时,电源转变为恒定电流源,电流保持在电流限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地 问题  USB的 外壳 不是代表数据地
2 晶振电容没看到
3 你原理图 引脚定义都画错了

谢谢大神!今天刚好解决了,是晶振问题,本来是用村田的陶瓷振荡子,想着可以省元件少两个20pf起振电容,但是估计精度不行飘了,今天试着直接上了一个石英晶振就可以用了,看来还是要按照参考电路来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