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耐压整流桥失效的疑问

楼主(2018-10-27):
打耐压整流桥失效。

楼主:
情况是这样,如上图 用Y电容102,接在PGND和变压器的次级端的时候,整流桥 MB10S 损坏率达到10%左右,芯片厂做过失效分析,基本上都是左边下面的那个二极管损坏。(用的是常见的反激式开关电源)
打耐压3000V,开始就会损坏。   去掉Y电容后,MB10S 不再损坏。
求各位大虾分析下原因。

@zyj9490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容量不能太大,102电源对于工频来说 阻抗也是非常大的。
用102接在初次级糸统上,还能打初次级糸统的耐压?102电容不导电吗?肯定会构成高压击穿回路。

楼主:
个人 拙见,打耐压的时候 整流桥 4个脚的电压应该都是很接近的,不至于损坏才对,但是偏偏就损坏很多。不能理解。

网友A:
保护还没有起作用,整流桥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还没有起作用,整流桥已经坏了。

什么保护啊?  这里有保护?

网友B:
C23的存在,导致陡峭的脉冲尖峰被削减,让压敏电阻没法及时动作,所以高压就落到后面的整流桥击穿反向二极管了。
C23应选取容量更小的

耐压不是标准的交流电吗?不是50,60HZ的高压。还有脉冲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3的存在,导致陡峭的脉冲尖峰被削减,让压敏电阻没法及时动作,所以高压就落到后面的整流桥击穿反向二极 ...

怎么感觉再瞎扯淡?打耐压的时候压敏电阻两端电压是一样的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再瞎扯淡?打耐压的时候压敏电阻两端电压是一样的好吧!

不客气的说,以你的基础知识和态度,搞研发才是真的瞎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说,以你的基础知识和态度,搞研发才是真的瞎扯淡。

看来你不是这个行业的。和你说这么多 对牛弹琴。你去搞搞清楚 怎么打耐压的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不是这个行业的。和你说这么多 对牛弹琴。你去搞搞清楚 怎么打耐压的先 ...

连电容的基本特性都忘光了,你这样的牛能弹琴也是稀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容的基本特性都忘光了,你这样的牛能弹琴也是稀奇了。

连打耐压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打耐压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还好意思说“耐压”,连测量术语都乱用。
发一下你的测试标准和接线示意图看看

网友B:
图中两个PGND名称和符号都是满满的业余;要是往图中PGND和L1/N1怼个所谓“3000V”上去,更是业余中的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意思说“耐压”,连测量术语都乱用。
发一下你的测试标准和接线示意图看看 ...

说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暴露了吧。这个是电表行业的通俗叫法。行业内大家都这么叫,没什么问题。国家标准的叫法是“交流电压试验”。不信自己去查。

楼主:
接线方式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暴露了吧。这个是电表行业的通俗叫法。行业内大家都这么叫,没什么问题。国家标准的 ...

答非所问,具体的GBxxxx是哪个呢?
还有楼下的“图”跟测试接线示意图有啥关系?好歹得有个信号源以及黑夹接哪里红夹接哪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非所问,具体的GBxxxx是哪个呢?
还有楼下的“图”跟测试接线示意图有啥关系?好歹得有个信号源以及黑 ...

不和你扯淡,就说怎么接吧。零线火线接一起,变压器的次级接一起。 两端之间打耐压。
标准什么的自己看网址:    https://wenku.baidu.com/view/be4e4563964bcf84b9d57b7a.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和你扯淡,就说怎么接吧。零线火线接一起,变压器的次级接一起。 两端之间打耐压。
标准什么的自己看网 ...

纳闷了,让你贴个测试接线示意图都这么费劲。
还有你再回顾一下自己发的图跟文字,有个啥关系:

网友B:
你发的链接文档里,脉冲电压、交流电压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都是常规测试内容,真搞不懂你这种满图、满口瞎扯淡的电表行业从业人员哪来的优越感?

楼主:
如图示意: L N接一起,Vout GND 接一起。这样两个点打耐压 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链接文档里,脉冲电压、交流电压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都是常规测试内容,真搞不懂你这种满图、满口瞎 ...

我从来没说有什么优越感!  做个电表的 有啥优越感。 你自己不懂这个行业,不看就是了啊。

网友C:
高压源对大地构成参考,测试时系统应该是有接大地的,看看桥堆左下角二极管的在接入高压源时的实际回路是什么……

前面叨叨一堆,不如chunyang直接一句说到点子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示意: L N接一起,Vout GND 接一起。这样两个点打耐压 清楚了没?

还是不够清楚。测试仪器输出除了两根线之外,还有接地,就是放仪器那个铁桌面。测试时不懂原理往往测到的就是最薄弱单边对接地点的耐压,不冒烟只是人家仪器保护措施做得好。
不过一开始就发这个图的话,谁都知道是测原边副边之间的交流耐压。
“PGND”不管哪个行业都是接地点,所以前面才会说业余

网友D:
电路不对称。
你再串联个RT1在下面N1回路。

网友E:
会不会整流桥引脚靠散热器近了,或是靠外壳近了,可以将整流桥旁边用绝缘胶带包一下看看

网友F:
楼主发的两个图纸都不是实物图吧

网友G:
说不定哪里有打火的地方,瞬间击穿,把整流管就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