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20ma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27):
本人是电路小白,最近有一设备是4-20Ma控制,使用手册上说输入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输入负载电压最大 15V

输出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输出信号电源24VDc
就不太明白这几句话是啥意思,只见过三线制的4-20ma输出的设备,但是也想过这个负载电压的问题。
想问一下前辈们,只要是4-20ma信号输出就可以接到输入信号端吗,输入负载电压最大15V是什么意思呢,是4-20ma信号线上的电压还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输出信号4-20ma DC(二线制) 这个是可以接到任何一个4-20ma的采集端呢,还是有其他区别。输出信号电源24VDc是什么意思?
电路小白请前辈们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其实是一个功率问题,带负荷能力问题。输入4-20mA,最大15V,是指电阻要小,电阻大了,输入电流就不会是你要输入的的4-20mA,极端情况下,断路,输入电流就是0了。

网友B:
有接线图,, 按接线图接就好; 二线制指的是输入两根线, 电源和输出在输出两根线上; 我设计过二线制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