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FSMC在非复用模式下,开启异步等待,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8-10-27):
STM32F407ZET6系统(168M AHB 时钟)非复用方式扩展一片IS62WV51216BLL-55,不能完全正确读写操作,找原因过程中,错误开启了异步等待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该语句被改为Enable,

下载运行后,死了,重新上电软件也不再执行,也不能重新下载代码,已经找不到器件

怎么会这样呢??

void 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网友A:
信息窗写的很清楚,检测到“读保护”。
需要先去除读保护(会整片自动擦除)

楼主:
也知道是被保护了,可是,怎么莫名其妙就保护了呢,只把异步等待从DISABLE改为ENABLE,其它什么也没干啊!

楼主:
已经用JLink  ULock工具解锁。

网友B:
默认的吗

楼主:
5楼,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C:
我想碰到这FSMC 的问题

网友D:
不小心写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