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经验之不开机&触摸按钮失灵

楼主(2018-10-27):
电磁炉又名电磁灶,是现代厨房革命的产物。相信大家都知道。由于使用环境厨房,通常用久了都会出现些小问题。比如不开机&触摸按钮失灵等。下边是个人维修经验图片。

楼主:
没有维修之前,是不能够开机的。,打开后,经检查后发现跳线上锈,用万表测量是能够导通的。但是就别大意了,上锈的跳线,电磁炉的线路的电压电流是不能很好的导通的。于是就换成铜丝。,为了日后方便,整板凡是跳线上锈我都换成铜跳线。换好试了下。居然发现能够开机了。然后烧水试试,水也开了,按了按触摸按键也正常。就装机上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维修之前,是不能够开机的。,打开后,经检查后发现跳线上锈,用万表测量是能够导通的。但是就别大意了 ...

恭喜楼主

多谢棒场

楼主:
可是到第二天用的时候,发现触摸按键失灵了,想必是电路板上污渍 造成的,于是也用水洗了下按制板,吹干还上了层绝缘胶水。万万没想到还是不行。洗了板面&刷了电路板面都不给面子。  于是像图2那样做,每个键赏给一小纸片(大电容里的拆的,用锡纸也行,),居然给修好。

@lihui567 :是啊!有的自己用铜线弯成所要的形状来代替。
这种按键时间长了容易生锈

网友B:
家有电工就是好     就喜欢拆拆修修

拿给别人修我不放心,容易被坑。

网友C:
应该是触摸芯片的灵敏度下降了,增加导电的锡纸可以增加灵敏度。

网友D:
厉害,小学就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小学时修小霸王游戏机按键就是这样修的,不过当时更省事,直接拿铅笔芯涂抹在按键皮垫 ...

可是你的小霸王游戏机是触模的吗,还是按动的(像现在的遥控器按钮类似),如果是跟遥控器类似,按动时按钮与电路板是接触的,所以你拿铅笔芯涂抹在按键皮垫上,让其更好的导电。而电磁炉热晶化陶瓷板上的触摸按钮与电路板之间是非接触的。两者有点不同哦。。。。。。。。。。。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你的小霸王游戏机是触模的吗,还是按动的(像现在的遥控器按钮类似),如果是跟遥控器类似,按动时按 ...

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多谢棒场!你说的没错。练技修身,崇尚科技。

楼主:
好!上小学就会修了,能力挺强的,真是聪慧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触摸芯片的灵敏度下降了,增加导电的锡纸可以增加灵敏度。

引用:电容触摸感应式控制技术,其核心就是利用张弛振荡器产生数百千赫兹的正弦波,然后将这个正弦波信号加在各个弹簧导电盘上,当用户的手指接触到导电盘的时候(即使有面板隔开,但对于高频信号而言,玻璃、陶瓷、塑料等材质面板仍相当于导体),相当于给弹簧导电盘对地接了一只电容,利用电容通交隔直的特性,高频信号通过电容分压,弹簧盘上的信号电平将降低。
这个降低的信号电压施加在阈值检测器上(或者被送到比较器内部电路进行处理,即可以产生触摸/无触摸的信号,又或者直接将触摸键产生的电压变化送往CPU内部电路使相应输出端输出电平翻转)
根据上述原理      你说“芯片的灵敏度下降”,没有实际测量这个不好说。个人认为同路的电子元器件出现导常、漏电。都会导致信号导常,减弱等情况。其中漏电,多半是天气回潮&环境潮湿引起。把电磁炉放在阳光晒,也可以用电吹风风干,待电磁炉干燥后再试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电容触摸感应式控制技术,其核心就是利用张弛振荡器产生数百千赫兹的正弦波,然后将这个正弦波信号 ...

正式因为触摸芯片是通过感应电容的变化来感应是否有触摸的,然后你加了导电的贴纸,相当于增加了电容的感应面积,增加了触摸与不触摸产生的“阀值”变化范围,所以就又恢复触摸了,这也是我的推断。    还一般的情况是,独立的触摸芯片有一个外置电容来调节芯片的“灵敏度”,这个也可以试试。

网友F:
看了本帖深受启发,把家里的微波炉修了修,结果是直接从网上买了薄膜开关,换上就好了谢谢楼主启发

楼主(2019-03-30):
2019、3、30日,最近回潮天气,我的电磁炉出现,开机可以开,但按功能键时就出现关机的现象。按照上述我所说的,《其中漏电,多半是天气回潮&环境潮湿引起》。于是把面板电路板拆下放在暖风机烤了几分钟后,装上去又可以用了。

网友G:
记得当时我也修过一个电磁炉,里面用一个电源芯片VIPER12A,坏了,没有输出电压,就换了好了

@zqykkkk :我也就修过这一次电磁炉,其他的问题也不是太懂
我的电磁炉基本没动过大手术,每次维修时看到污灰,动手清扫一下,太污了就洗板、 刷绝缘胶水。防电路,短路从而烧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