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电压、电流。

楼主(2018-10-27):
真正的电源,是电的供应者 而不是处理者,
电源的本质,是 换能器,电子受能量驱策就结聚成电动势,在闭合回路中就可造成电流。

我认为,电压的物理意义,是阻抗对电动势的反作用力,
电压源跟电流源的区别,在于它的作功形态,任何电源在正常运行时都有电压,差别只在,电流源永不断流。

逆变器的分型,在于其待机形态和换相逻辑,这两者须跟电源属性配套,
电流型逆变器如以恒流源供电,不单必于换相瞬间直通,且 待机时也 静止于直通状态,用扼流圈恒流的,则停机时跟电压型一样不可直通。

串联环路 电流处处相等、並联接法 各路电压相同,不管谐振与否,
以恒流源供电,LC 也能谐振,环节压降或支路电流也 Q倍 于电源,只是电路的表现因 串並联 而异。

在开关电源中,把扼流圈交给电流环专责监控,就是 电流模式 控制,
控制管子通断的,是电流,对于电流大小及电流环的运作,电压环只是「训示」而不监控,甚至对一切纹波皆可无感。

运放的所谓的 电流型、电压型,指的是反馈或输入,反馈与输入,都是驱动, 理想的电压型 没有电流,真正的电流型 没有压降,不过我认为,只有当 输入与反馈 同型,才真个是『电压型』、『电流型』。

网友A:
这标题666

网友B(2019-01-13):
电流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截面的电荷的电量。

电压是纯粹一个数学的东西,是电场强度的第二类线积分。就连电压表(电磁式、电磁式、电动式),实际也是测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