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不虚短时如何计算输出

楼主(2018-10-27):
如图,这个怎么算

网友A:
不虚短简单。你只要判断它的输出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这图好像“-”高于“+”,那么输出是负电源。

网友B:
运放不虚短,输出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不虚短,输出不是正向饱和就是负向饱和。

虚短的极限,就是有源器件的输入行程,
不过,令运放输出饱和所需的输入幅度,比输入行程小得多。

网友D:
这个电路没有说的"不虚短",  用的是非理想器件仿真

网友E:
运放线性态,就不存在不能虚短不能虚断之情况。
当超出线性态,那么就不需要进行虚断虚短判断,只需要判断输入电压差方向,然后就可以确定,输出处于某方向饱和。

网友F:
原则上,“虚短”是个理想约束,真要研究相关理论可以看看“零泛器”,这在“21学堂”内就有。

运放是个动态元件,严格意义上说没有“虚短”这回事,即便是“线性”状态下。

采用理想运放模型,由于其参数指标都是理想值,“虚短”才可能存在。一般情况下,只是个“工程技术”意义下的近似而已,以便于计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则上,“虚短”是个理想约束,真要研究相关理论可以看看“零泛器”,这在“21学堂”内就有。

运放是个动 ...

虚短的实质就是CMRR是足够大,有限大的输出除以无限大的倍数,导致差分电压无限趋于0.且稳定工作。这也决定了只有负反馈条件下,虚短才成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虚短的实质就是CMRR是足够大,有限大的输出除以无限大的倍数,导致差分电压无限趋于0.且稳定工作。这也决 ...

这个“CMRR”通常仅考虑“静态”,动态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CMRR”通常仅考虑“静态”,动态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CMRR是跟频率有关的函数,随频率上升而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MRR是跟频率有关的函数,随频率上升而下降。

“随频率上升而下降”,那么“足够大”就不成立了。所以说,那个“虚短”只是个理想约束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随频率上升而下降”,那么“足够大”就不成立了。所以说,那个“虚短”只是个理想约束而已。
...

好比10HZ时,差分输入电压为1UV,1KHZ时,10UV,这二者工程上可看作虚短吧。达到虚短状态,肯定有个带宽的限制。

网友H:
假设一个非常大的增益Au去进行数**算,注意这个只能用于数学上的理论分析和负反馈的校正分析。

网友G:
虚短只能用在工程上近似,而非精确定义,什么程度上叫虚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