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进行SCI串口通信最后一个数据丢失

楼主(2018-10-27):
最近在做两个dsp进行SCI串口通信,通过422总线通信,现在问题是DSP程序中发送缓冲寄存器SCITXBUF中的数值(即DSP发送的最后一个数)和DSP --MAX488的发送引脚信号的最后一值不一样,也就是软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和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不一样,硬件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始终为FF,之前调试也遇到过最后一个数据丢失的问题(就是1号DSP给2号DSP发数,2号DSP少接收一个数),请问有做过类似的或者有知道的不呢

网友A:
你最好先确定一下是发送端没发出来还是接收端丢了数       我觉得应该是发送端没发出来

网友A:
你排查一下代码     SCI硬件不存在问题      不行自发自收测试一下DSP端

网友B:
一般串口中断有“发送空”“发送完成”。前者刚把数据填入发送寄存器并开始物理发送起始位;后者物理发送停止位完成

网友C:
方空为低电平代表起始位,发送完成为高电平代表停止位吗?

网友D:
贴一下串口发送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E:
最后一个数值在硬件上测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F:
发送的数据量很小?

网友G:
发送缓冲区的数据溢出

网友H:
在每一个字符发送后检测状态位

网友I:
硬件复位了?

网友J:
串口发送必须先检测状态

网友K:
必须检测发送状态是否完成

网友L:
也许是因为某个特殊原因,使第二个数据覆盖了

网友M:
通讯数据错误?

网友N:
楼主的代码呢?

网友O:
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否则第一个字节无法发出

网友F:
通信波特率有关

网友I:
保证首个数据发送时,不出现覆盖的情况。

网友G:
数据还未及时发送出去,新的数据又把发送缓冲区的老数据覆盖了

网友O:
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H: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才能发送下一个字符

网友N:
串口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M: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这个你的代码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K:
单步调试运行可以吗?

网友P(2018-12-04):
我是初学者 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p=send_str;
   while(*p!='\0')
   {

                SciaRegs.SCITXBUF = *p;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
                {
                }
            p++;

   }
因为没有确认发送缓冲器和移位寄存器都为空 只是检测TXRDY是否为0 所以最后一位总会丢掉
改成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0)) 问题解决了 希望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