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的最高采样率

楼主(2018-10-27):
现在需要对1MHz的信号进行AD采样,想通过430来实现,在TI网站查看了不同系列430的参数,但有两个问题没能解决:
1、MSP430的ADC最高采样率是多少,能达到1MHZ的要求吗;
2、如果使用MSP430+外置AD采样芯片,430的IO读写速率能满足要求吗,最高IO读写速率是多少?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那个上面比较详细

网友B:
采样速度要4m,且先滤波抗混叠。只能用adc,且带fifo的,用dma操作。

网友C:
MSP430 系列的最高好像是在1MSPS左右。可以参考Freescale的L系列,16位能达到1MSPS以上

网友D:
430最高是1M,可以通过外界时钟增加采样频率的。

网友E:
最高好像是在1MSPS

网友F:
采样时间可以设置成若干个ADC10CLK

网友:
能达到1MHZ的要求

网友G:
计算可能有些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那个上面比较详细

看哪个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I:
测出来大概在168KHZ左右

网友J:
采样频率越快采样间隔时间越短。

网友K:
MSP430的最大AD采样频率就是200KHz

网友L:
MSP430自带ADC12

网友M:
ADC的每次采样 是采样保持时间 和转换时间的总和

网友N:
IO读写速率能满足要求

网友L:
ADC12的采样速度最高200ksps

网友F:
最终的计算公式是:(n+13)*ADC10CLK,其中n是通过软件设置的。

网友K:
楼主的IO速度使用并口吗?

网友:
精度还是外部的ADC比较好。

网友J:
路保持转换时间是很短的

网友G:
实际运行程序消耗的时间也可能更长

网友I:
只能使用外部的ADC了。

网友H:
采样率都有说明吗?

网友N:
IO的速度就是时钟最大的速度了。

网友M:
只要算出ADC clock的时间 就能算出一个AD转换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