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铜带取代漆包线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8-10-27):
开关电源变压器如果用铜带取代漆包线,其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比如说厚度为0.1mm的铜带,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

网友A:
铜带截面积 不过铜带绕制复杂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要计算铜带的截面来说的,铜带的在同等截面的情况下,载流能力略高于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