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入口处两电容串联的意义

楼主(2018-10-27):
电路大致如图,电源进来通过两个电容串联到地

网友A:
高频滤波  楼主看到的电容是什么种类的

网友B:
普通的陶瓷电容,两个33nf的,我的理解是只需要一个即可,因为一个耐压也够了,滤波应该也没影响,因为后面还有一个10UF

网友C:
如果一个是瓷片电容一个是电解电容的话,恐怕应该是并联,瓷片电容起到高频滤波作用,电解电容普通低频滤波

网友D:
瓷片电容很少见到1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