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ADC转换问题

楼主(2018-10-27):
输入模拟量0-3V,DSP28335的ADC转换值在一个固定值附变化,例如:1068,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大侠帮忙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1068大概是悬空吧!你可能接错输入端口了吧!

网友B:
ADC的参考电压是不是正确,有没有接
测一下引脚上的电压是不是输入了。

网友C:
数值是多大的呢?

网友D:
参考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E:
ADC转换值不变化吗?

网友F:
代码呢?没有代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G:
DSP28335内部的ADC?

网友H:
读取是哪个寄存器呢

网友I:
使用官网的代码测试

网友J:
固定值不变化?

网友K:
输入模拟量变化了吗

网友L:
有波动吗?

网友K:
输入信号变化,后面的才能跟着变化的。

网友C:
应该有测量的数据的范围吧

网友J:
就是没有接入数据呢。

网友D:
是不是没有配置成功呢

网友I:
可能你编写的代码有问题呢。

网友E:
把你的程序粘贴看看是怎么问题呢

网友H:
寄存器的配置呢?

网友F:
有可能是硬件造成的错误。

网友G:
内部的ADC可能配置的问题。

网友L:
使用数字滤波器滤除波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