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8-10-28):
求大神帮忙解决用单片机发脉冲给电机驱动,来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的程序

网友A:
就写一个脉冲程序吧,可以通过一个按键控制占空比,这样行不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由脉冲频率决定的,脉冲频率越高,则速度越快,脉冲频率越低则速度越慢

网友C:
使用一个定时器,利用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改变定时时间,其中高电平持续时间和低电平持续时间相同,也就是占空比50%。

网友D:
想用MPU6050读出的角度再利用PID算法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该怎么弄呢,大神有没有程序

网友E:
建立一个高低电平标识符Pulse_level,脉冲周期为2T,以P0.1管脚为脉冲输出脚;进入中断程序后判断如果Pulse_level=1则表示当前输出为高电平输出半周期,那么将P0.1管脚电平将为低,T保持不变,同时将Pulse_level=0,进入低电平半周期输出。如果Pulse_level=0则表示当前输出为低电平输出半周期,那么将P0.1管脚电平将为高,同事改变定时器值T,同时将Pulse_level=1,进入高电平半周期输出。这里的变化改变了脉冲输出的周期,也就是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F:
现在步进电机分为带有驱动的和不带驱动的!带有驱动的只用控制脉冲的个数即可。注意不能使用for循环和toggle函数去产生某一固定数量的脉冲。不带驱动的步进电机控制起来较为复杂,可以参照《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王少军、付宁老师编著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提及了“单四拍”“双四拍”和“单双八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