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逆变器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8-10-28):
我用12V转220V1200W的逆变器,接上500w的负载后,为什么输出电压会不稳定呢,12V电池那边输入电压也不稳定,电池是满电的情况下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电池满电 不代表电池容量足够大  建议换大电瓶试试看  或者多个电瓶并联使用

网友B:
12V100ah的铅酸电池,容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C:
感觉还是有些偏小

网友D:
多大容量的电池才合适呢,其实那个容量不是重点是关系到用时长短而已嘛

网友E:
应该首先解决输入的那12V电源的问题,只有它稳定了,才谈得上逆变器本身稳定不稳定。

网友F:
如果“电池是满电的情况下也是这种情况”(12V电池那边输入电压也不稳定),测量一下电瓶输出桩的电压是否稳定。如果输出桩是稳定的,那就检查输出桩到逆变器输入端的线路中哪里有问题(接触不良等)。如果输出桩也是不稳定的,那只有换更大容量的电池试试了。

网友G:
12V100ah的铅酸电池,容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对于 500W,  将近 50A 的电流,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还得先检测检测再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