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TIM命名的问题

楼主(2018-10-28):
我用的是F303芯片,我注意到有TIM1,2,3,4,6,7,8,15,16,17,20。那么,中间那些数字为什么没有用到呢

网友A:
不同的型号,定时器的个数不一样

网友B:
似乎ST的数字在所有产品中要保持一致,就是说,所有产品中,TIM1都是一样的-有3路互补输出的高级定时器;TIM2也是一样的-很弱的基本定时器。。。。。
当某个产品不提供某个功能,对应的数字就不出现。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为什么没有5、9、10 ,而有了15、16、17

网友D:
在F103时代,定时器1用来做高级定时器,2345都是通用定时器,如此等,后面的产品为了保持一致性,仍然按这么个模式来处理。只是后面的产品出现了一些新的定时器,如32位计数器类型的定时器,LPTIM等新类型的定时器,对这些定时器的命名就是在原有的定时器序号上依次类推,比如15 16 17这些吧,被取消的TIM对应的编号也就不连续了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没关心过

网友F:
就是挑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