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模式电源如何影响微控制器功能

楼主(2018-10-28):
使用开关模式电源RAC06-05SC为微控制器(ATMega16L)启动一个wifi模块(RN-131G)和一个5V继电器。该电源已经过调节(如数据表中所述),并且使用线性稳压器对微型和wifi模块进行进一步调节至3.3V。
有人告诉我,开关模式电源会产生很多噪声,而我正试图将它用于将使用ADC的微控制器。
我的问题如下:
1。开关模式电源会影响2.4GHz的无线电频率吗?
2.供电会突然切断电源吗?
3.它会影响UART的功能吗?它会影响外部振荡器吗?

或者我应该知道的任何其他事情?

网友A:
有一个电路,其中开关DC-DC转换器使900MHz模块无法工作。如果您发现此类问题,可以在无线电模块前添加更多过滤功能。您也可以从单独的线性稳压器为无线电模块供电。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太可能导致UART出现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采用固态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D:
假设只要电源上的纹波不是太差,就不会导致IC功能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表给出了峰峰值为100mV的纹波,但是你似乎暗示你正在接受这个电压并进一步调节它。传递具有相对小纹波的信号并将其通过线性稳压器(如7803或LDO)将显着减少纹波并减少通过最终电路的开关噪声。因此,如果通过第二线调节,小于预期电压的5%的纹波应该适用于95%的项目,即使是使用像ADC这样的模拟元件也是如此。只需确保线性稳压器上有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E:
应该说, 开关电源的纹波比较大, 对精确测量电路有影响. 所以你的电路要适当考虑对电源净化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