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怎么测量?

楼主(2018-10-28):
1.两个浮地系统(相互独立),分别为源端S和测量端M。

源端S有引出3根线,分别是信号S+,S-和SGND。其中S+,S-是一对差分信号,SGND是源端的信号地。
S+,S-这对差分信号是有共模电压。比如共模电压为1V,S+,S-的各自的Vpp为0.7V。

测量端M也有三个根线,M+,M-和MGND。M+,M-是仪表运放的输入端,MGND是测量端的信号地。

2.S+,S-分别接M+,M-连接,SGND与MGND不连接。
2.1这样测量方法是否正确?(不考虑未屏蔽的问题)
2.2 如果这样测量可以的话,怎么判断输入信号是否超过了仪表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
2.3我们平常使用的手持式万用表,去测量一块锂电池的电压,是否可以等效这种情况?
(万用表的两端为M+,M-,是不是差分输入端,不清楚)

网友A:
如果信号源或者测量端的电源是和其它电气隔离的,GND不接无所谓的。
测量端的GND和信号源的GND是自动关联的,通过差分线关联的。
为了抗干扰,还是把2个GND连起来比较好。
判断是否超过共模范围,只要测量端测量差分线和GND之间的电压即可。
万用表是隔离的,随便怎么测试都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源或者测量端的电源是和其它电气隔离的,GND不接无所谓的。
测量端的GND和信号源的GND是自动关联的 ...

补充说明一下:信号源 和测量端是相互隔离的。可以认为是各自独立电池供电的。
我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两个1.5V的AA电池,如果你在电池间不做任何连接,电池的GND之间的电位差你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0V。但是说这个两个之间的点位差是0V,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信号源 和测量端是相互隔离的。可以认为是各自独立电池供电的。
我有个疑问,请教一下。两 ...

这很正常,2个电池没有连接,电池的负极之间电压是0,是因为你的万用表有10M的内阻,万用表在测量的瞬间,电位就相等了。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的查分探头来测量,这样测量非常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的查分探头来测量,这样测量非常准确的

我的示波器就是常用的单端探头,探头的鳄鱼夹是和220V电源线的PE脚是连通的。

差分探头还没有用过,不是很了解。差分探头就没有接地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源或者测量端的电源是和其它电气隔离的,GND不接无所谓的。
测量端的GND和信号源的GND是自动关联的 ...

这个NI公司一个数据采集设备说明书的截图。

这上面说的信号源也是浮地的。NI的文档中要提到“否则,当信号源超出共模输入范围时,测得的输入信号会变化不定”。
按照我们之前说法,两个电池的负极之间的电位差为0,应该是不存在信号源超出共模输入范围的情况。是不是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2个电池没有连接,电池的负极之间电压是0,是因为你的万用表有10M的内阻,万用表在测量的瞬间 ...
是本来就是0V压差,还是因为万用笔测量才导致0V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本来就是0V压差,还是因为万用笔测量才导致0V压差?

本来多少压差不知道,二者是隔离的,是无法知道的。
万用表一连,就通过10M电阻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多少压差不知道,二者是隔离的,是无法知道的。
万用表一连,就通过10M电阻连在一起了。 ...

两个隔离系统,如果信号地不连接在一起,是无法确认信号地之间的电位差的。

现在两个隔离系统,只通过差分信号线连接,并且测量设备的输入是仪表运放。
常用的AD621的输入阻抗是10G欧姆。

这种连接方式下,怎么确定信号源与测量设备的信号地之间的压差?如何保证输入信号共模电压没有超过仪表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隔离系统,如果信号地不连接在一起,是无法确认信号地之间的电位差的。

现在两个隔离系统,只通过差 ...

10G欧姆的输入阻抗,不太可能。
差分信号一般几百欧姆的差分输入阻抗。
至于共模的输入阻抗,也肯定不会是很高的阻抗。
阻抗要搞清楚是差模的还是共模的。

网友C:
2.1这样测量方法是否正确?(不考虑未屏蔽的问题)
答:正确。
2.2 如果这样测量可以的话,怎么判断输入信号是否超过了仪表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
答:理想情况下共模电压为0. 假设信号输出设备、检测仪表都是电池供电,测量仪表的输入共模电压为0. 相反如果都是市电220VAC供电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2.3我们平常使用的手持式万用表,去测量一块锂电池的电压,是否可以等效这种情况?
答:是的,等效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欧姆的输入阻抗,不太可能。
差分信号一般几百欧姆的差分输入阻抗。
至于共模的输入阻抗,也肯定不会 ...

楼主: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可以认为是测量端。(普通运放,非仪表运放)

这是一块电池,是信号源。

电池和测量电路没有连接的时候,可以说电池的负端 与 测量电路的GND电位差 为0V。

现在把电池正极接入到VIN-,负极接入VIN+。请问电池的负极此时相对于测量电路的参考地,电压是多少?应该是-0.5V才合理。
此时电池比对外放电,电流会流经R1,R2,R3,R4,另外测量电路的参考地的线路也充当了电路路径。

现在我们把测量电路改为仪表运放(电阻去掉),请问此时电池负端相对于测量电路参考地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啊,这个是低频的放大器。
如果是高频的宽带的,差分输入,一般是低阻的,传输线决定了,即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也得在输入并联负载电阻的。
另外,这个高阻输入,是有条件的,在共模电压范围内。

网友A:
这个阻抗和你说的隔离阻抗,是二码事情。
差分和共模输入阻抗,当输入信号在共模范围内,就是高阻。
在共模范围外,不是高阻,你看看数据手册的简易等效图,图3,就知道了。
恒流源,没有饱和导通,阻抗很大,在共模范围外,饱和导通了,就是类似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抗和你说的隔离阻抗,是二码事情。
差分和共模输入阻抗,当输入信号在共模范围内,就是高阻。
在共 ...
哈哈,没事,搞清楚就行了。
7楼NI的手册怎么解释,和14楼的电位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
有共模电压,二个糸统必须共地连结,不然共模电压过高,会损环器件。只要二个浮地糸统,共地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共模电压,二个糸统必须共地连结,不然共模电压过高,会损环器件。只要二个浮地糸统,共地是可以的。 ...

谢谢回复!
我在一楼提到的共模电压,是说信号源端的的差分信号S+和S-,相对于信号源端的信号地或者说参考地存在共模电压。比如共模电压为1V。这是连接到测量端之前的情况。

如果浮地系统只是连接差分信号,接入到测量端之后,相对于测量端的信号地,S+和S-共模电压是多少,我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在一楼提到的共模电压,是说信号源端的的差分信号S+和S-,相对于信号源端的信号地或者说参考 ...

首先要清楚什么叫共模电压,就是以大地为基准的电压,具体表现为浮地糸统的信号端叠加一个对地电压,如何不对外输出,这个共模电压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对外输出另一个糸统,如果是另一个糸统为接地糸统,绝对会损坏接地糸统的输入回路,高压击,接地糸统必须前端加一级隔电模块,如果是另一个糸统为浮地糸统,有可能损环或不良,有可能无事,如果二个糸统的共模电压是同步的或者二者共模电压相差不大,也不会产生大问题,但共模电压是不确定,随时改变,在工业埸合,电机的ON,OFF,都会产生大的共模电压,且二个糸统感应到的电压不同,有可能产生二个糸统间的共模差压,击穿二个统的输出输入回路,还有可能共模差压过大,改变了输入回路的工作点,或者信差压上叠加共模差压,检不出信号。此种情况有二种解决:1,双方都加光电隔离级,这是最优良,成本也最高,另一种是把二个糸统地共地,建立对大地的低阻通道,让共模电流只能通过地回路流,而不是通过信号链路流。

网友D:
共模电压是(VS_+VS+)/2,测量基准是大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在一楼提到的共模电压,是说信号源端的的差分信号S+和S-,相对于信号源端的信号地或者说参考 ...

理论上是0,当然是处在运放的共模电压正常工作范围,这可以在手册上查到。

楼主:
19楼中,SGND 和 MGND 都和大地没有关系,信号源和测量都是浮地的。
SGND是信号源的参考地,交流信号源的两端相对SGND来说,有共模电压是1V。

共模电压不一定是要相对于大地而言。
19楼中,如果把SGND和MGND连接起来,可以说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共模电压是0.5V

如果我们继续增加1V直流电源的电压,例如提升到20V,共模电压就是10V,有可能就已经超过运放能承受的共模电压范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在一楼提到的共模电压,是说信号源端的的差分信号S+和S-,相对于信号源端的信号地或者说参考 ...

建议下,二个糸统必须要用长线连结的,要用电流模传输,且用双胶线。这样对电埸感应,交流磁埸感应的干扰比较小。电压信号传输模式抗干扰太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19楼中,SGND 和 MGND 都和大地没有关系,信号源和测量都是浮地的。
SGND是信号源的参考地,交流信号源的两 ...

你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跟共模电压没有关糸(针对19楼的电路),我在评论中说的二个地间的绝远电阻多大决定了共模电压多大才会产生不良影响。你可以想下,共模电压的电流回路怎么样的,从正极出发,怎么样回流到负极,想通了,共模电压有没有影响就明白了。因此你的模型 电路是不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跟共模电压没有关糸(针对19楼的电路),我在评论中说的二个地间的绝远电阻多大决 ...

好的,我再想想。

还是有针对性的讨论,19楼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相对MGND的电压是多少?
信号源 与 测量端都是独立电池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想想。

还是有针对性的讨论,19楼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 ...

是 -0.5*0.7VPP

楼主:
运放本身的正反相输入端,准确的来说应该是-0.25*0.7Vpp。
能计算出这个值,说明了测量端与信号源建立了电气联系,能够得出MGND和SGND实际的电位差是随Vpp这个交流信号在变化。1.运放看到的共模电压与1V的直流电压没有关系,只与Vpp有关系
2.SGND与MGND不连接没有关系

运放器件,根据理想模型,输入阻抗是无穷大的。

19楼图中,测量端与信号源建立了电气联系,或者说电压关联,实际上是通过10K电阻来实现的。

19楼的图变化一下,10K电阻全部去掉,运放更换为仪表运放。这时候,运放本身的正反相输入端相对MGND的电位又是多少?

对仪表运放与标准运放根本不同的原理,使用原理也完全不同,仪表运放不需要虚短原理,标准运放必须要符合虚短原理,不然无法正常工作。
有关联,不等于有影响,我可以得出SGND信号地相对于MGND是-0.5*0.7VPP-信号边的共模电压,因为单点,因此没有影响
@zyj9490 :仪表运放,只是省略了调节增益的电阻。这个电阻与输入端不连接,与本帖讨论问题基本没有关系。
@zyj9490 :仪表运放
这还是OP的正确用法吗?是比较器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本身的正反相输入端,准确的来说应该是-0.25*0.7Vpp

对的,把二个电阻当成一个电阻算。

楼主:
求解28楼的电路,大佬们都快来啊!

楼主:
NI的文档是对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加电阻到MGND.

楼主:
仪表运放的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例如前面提到的AD621,输入阻抗是10G。
按照28楼那种连接方式,个人觉得是无法确定运放的输入端相对MGND的电压,或者说有太多可能的值。(如果觉得能确定,请告知方法)
加了偏置电阻,才能确定运放的输入端相对MGND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本身的正反相输入端,准确的来说应该是-0.25*0.7Vpp。
能计算出这个值,说明了测量端与信号源建立了电 ...

这种电路纯是意想天开的电路,完全错误,偏置电流通道也没有,难道从一极流到另一极吗?除非内部有上拉或下拉电阻,或自偏置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仪表运放的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例如前面提到的AD621,输入阻抗是10G。
按照28楼那种连接方式,个人觉得是无 ...

肯定可以的推算的,但不是应用工程师的活了,是IC设计工程师的知识,要获得资料对曾通工程师来说不够,应用工程师是基于运放的虚短虚断原理再加上拓扑电路结构(KCL,KVL),糸统层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纯是意想天开的电路,完全错误,偏置电流通道也没有,难道从一极流到另一极吗?除非内部有上拉或 ...

你讲得对,解释一下。
不是设计一个电路,包含完整的信号源和测量端。
有一个左边的那种信号源,带共模1V共模电压的,Vpp为0.7V的差分信号。
有一个右边的那种测量端,由仪表运放构成。因为测量的对象有很多情况,仪表运放电路本身没有外接下拉电阻。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现在用这个测量端去测量信号源,接成了28楼的那种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讲得对,解释一下。
不是设计一个电路,包含完整的信号源和测量端。
有一个左边的那种信号源,带共模1V ...

参考NI,外加二个高阻,这个高阻加多高,有运放的偏置电流决定及后级的输入电阻对信号源影响多大,符合欧姆定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NI,外加二个高阻,这个高阻加多高,有运放的偏置电流决定及后级的输入电阻对信号源影响多大,符合欧 ...

http://www.ni.com/white-paper/3344/en/
这是ni的文档

我确实不懂,请问右边的那种接法,运放的偏置电流谁提供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ni.com/white-paper/3344/en/
这是ni的文档

实际上,信号端一极是接地,另一端是信号,正极的偏置电流经过信号源流进地。如果信号源脱开,糸统崩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信号端一极是接地,另一端是信号,正极的偏置电流经过信号源流进地。如果信号源脱开,糸统崩塌。 ...

大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1.一楼的帖子是从共模电压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认知上大家出现了偏差。
你认为共模电压是参考大地的。
我觉得不一定,可以参考电路本身的信号参考点,例如那个1V直流电压就是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这个信号参考点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地。实际操作中可以用示波器测出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的大小。
如果这个信号参考点是浮地的,怎么测量这个信号参考点相对大地的电压?没有可操作性。

2.你从仪表运放的输入端偏置电流的角度来说电路是不成立的,我之前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主要是对偏置电流理解得不清楚。
运放的输入端需要偏置电流,这个是知道的。但是一些介绍中将这个偏置电流等效为一个电流源串在输入端,计算偏置电流对电路输出的影响的时候,又不考虑电流源上的电压降,看得人充满疑惑。
NI的文档提到的测量端都是接地系统(接大地)。

3.只能说理论上可以无需连接SGND,直接可以测量S+和S-之间的差分信号。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示波器就是常用的单端探头,探头的鳄鱼夹是和220V电源线的PE脚是连通的。

差分探头还没有用过,不是 ...

有接地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1.一楼的帖子是从共模电压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认知上大家出现了偏差。

实际应用中,如果不用考虑大地的回路(共模),二个糸统的地连不连结没有关糸,还有消除二个糸统的问题,必须只能二点连结,即通过取样电阻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