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IO控制PMOS,为什么执行到此程序跑飞?

楼主(2018-10-28):
用一个IO口(ISO_EN,推挽)控制PMOS管,带一个10多mA的负载,应不存在下游功耗过大的问题。执行到IO拉低打开PMOS时,程序就会跑飞。之前用STM32L4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ISO_EN到Q1的G极应该增加1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_EN到Q1的G极应该增加1只限流电阻

嗯 我试试加个1K电阻,按说上面已经有10K电阻了。

网友B:
可能后面电路有电容,导致+3.3V瞬间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后面电路有电容,导致+3.3V瞬间跌落……

嗯 给3.3V输入端加了10uf电容好像有些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给3.3V输入端加了10uf电容好像有些效果

那就继续加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C:
加大,加大

网友D:
不明白加限流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E:
是说程序复位了吗

网友F(2019-05-01):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加限流电阻是干嘛用的

上拉电阻,兄弟

网友G:
怎么不接一只NPN三极管控制,而用IO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