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的PID算法实例

楼主(2018-10-28):
STM32单片机的PID算法实例,通过PID算法控制STM32的PWM输出,反馈量是PWM低通滤波后得到的AD

网友A:
看来要补充自动控制的原理了

网友B:
好高深呀 对这个需要加深了解了

网友C:
补充基础知识了要

网友D:
这个想法给力。

网友D:
这个很有用。

网友E(2019-09-04):
控制的是电机转速,在程序里是通过改变V的值来改变转速

网友F:
p值最重要,一般p值越小

网友G:
PID调节器,本质上是要一个系统的输出达到理想的目标状态

网友H:
PID调节器是其它控制调节算法的

网友:
数字PID算法和连续PID算法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能计算出适合的pid 值吗?

网友I:
比PID更先进的控制算法有哪些?

网友J:
单片机实现pid控制中 pid是一种算法吗

网友K:
集散控制系统中,对pid控制算法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L:
系统的pid算法什么确定系数

网友M:
横向控制 主要采用pid算法吗

网友L:
求PID算法的matlab程序

网友E:
经过PID计算出来的值为U,这个U是怎么作用的?是作于在V上面,还是说自己替代V?

网友K:
怎样用pid算法让采样值趋近于基准

网友F:
控制的动作反应越快,I 值和D 值只是帮助控制的效果更好

网友J:
pid算法对积分部分优化有哪些

网友G:
P是比例调节,根据理想态和当前态的差距,乘以一个系数,进行调节;I是积分环节,是消除静态误差的;D是微分环节,用来预测差值的变化对调节进行修正的

网友I:
怎样用PID算法控制温度

网友H:
PID解决了自动控制理论所要解决的

网友:
可以自适应的计算吗?

网友M:
PID控制中几个参数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