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如何增大dcdc升压±电源负电压组?

楼主(2018-10-28):
手里有个小dc电源,芯片mp1542,单锂电池供电,升压±12v,后级电流需求±各100ma左右,目前正电压完全可以满足,但负电压稍微欠一点点,满负载时负压有压降,正压纹丝不动。
电路图大概如下,上面单独组忽略,下图中26v组忽略,就是负9v这种电路,用电容给2只二极管供电,请问如何增大负压电流?试过加大那只电容无效。
新人,刚来,谢谢各位大神先。

楼主:
没人帮我啊??????

楼主:
顶出去求高手

网友A:
+9V加一个1K的负载电阻,另外-9V的二极管D4,换成大电流的,会有点帮助。

网友B:
本来就是一定会差一点的。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除非你专门给它做一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加一个1K的负载电阻,另外-9V的二极管D4,换成大电流的,会有点帮助。

换过大电流管,也试过并联二极管,没什么用,满负载时压降还是有,和以前一样,大概0.1v左右,因为电路需求较高,所以要精益求精。我感觉还是取样部分原因,因为1542目前取样是在正压部分,所以负压就失调了,我想明天把电感换2个试试,官方说4.7uh是1.3Mhz,10uh是700khz,我想都试看看,频率应该对负载有反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过大电流管,也试过并联二极管,没什么用,满负载时压降还是有,和以前一样,大概0.1v左右,因为电路需 ...

一个核心开关,控制2路电源,任何一种结果必然产生交叉调整率,这个是躲不过去的。
0.1V的变化,该电源的交叉调整率已经非常好了好吧。
如果连0.1V都无法接受,那么就乖乖的用2套电源控制系统来解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大电流管,也试过并联二极管,没什么用,满负载时压降还是有,和以前一样,大概0.1v左右,因为电路需 ...

要求那么高,加个负电压的线性稳压吧,0.1V,有点吹毛求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