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uart串口

楼主(2018-10-28):
我使用gcc编译,但只能生成,o文件,无法生成.bin文件,什么原因
.head.s

@******************************************************************************
@ File:head.S
@ 功能:设置SDRAM,将程序复制到SDRAM,然后跳到SDRAM继续执行
@******************************************************************************

.extern     main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Reset:
    ldr sp, =4096           @ 设置栈指针,以下都是C函数,调用前需要设好栈
    bl  disable_watch_dog   @ 关闭WATCHDOG,否则CPU会不断重启
    // bl是位置无关码,相当于:PCnew = PC + 偏移
    //                         PCnew = (4+8) + 0x28 = 0x34

    ldr pc, =disable_watch_dog

    bl  clock_init          @ 设置MPLL,改变FCLK、HCLK、PCLK
    bl  memsetup            @ 设置存储控制器以使用SDRAM
    bl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 复制代码到SDRAM中
    ldr pc, =on_sdram                   @ 跳到SDRAM中继续执行
on_sdram:
    ldr sp, =0x34000000     @ 设置栈指针
    ldr lr, =halt_loop      @ 设置返回地址
    ldr pc, =main           @ 调用main函数
halt_loop:
    b   halt_loop

2.init.c
/*
* init.c: 进行一些初始化
*/

#include "s3c24xx.h"

void disable_watch_dog(void);
void clock_init(void);
void memsetup(void);
void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void);

/*
* 关闭WATCHDOG,否则CPU会不断重启
*/
void disable_watch_dog(void)
{
    WTCON = 0;  // 关闭WATCHDOG很简单,往这个寄存器写0即可
}

#define S3C2410_MPLL_200MHZ     ((0x5c<<12)|(0x04<<4)|(0x00))
#define S3C2440_MPLL_200MHZ     ((0x5c<<12)|(0x01<<4)|(0x02))
/*
* 对于MPLLCON寄存器,[19:12]为MDIV,[9:4]为PDIV,[1:0]为SDIV
* 有如下计算公式:
*  S3C2410: MPLL(FCLK) = (m * Fin)/(p * 2^s)
*  S3C2440: MPLL(FCLK) = (2 * m * Fin)/(p * 2^s)
*  其中: m = MDIV + 8, p = PDIV + 2, s = SDIV
* 对于本开发板,Fin = 12MHz
* 设置CLKDIVN,令分频比为:FCLK:HCLK:PCLK=1:2:4,
* FCLK=200MHz,HCLK=100MHz,PCLK=50MHz
*/
void clock_init(void)
{
    // LOCKTIME = 0x00ffffff;   // 使用默认值即可
    CLKDIVN  = 0x03;            // FCLK:HCLK:PCLK=1:2:4, HDIVN=1,PDIVN=1

    /* 如果HDIVN非0,CPU的总线模式应该从“fast bus mode”变为“asynchronous bus mode” */
__asm__(
    "mrc    p15, 0, r1, c1, c0, 0\n"        /* 读出控制寄存器 */
    "orr    r1, r1, #0xc0000000\n"          /* 设置为“asynchronous bus mode” */
    "mcr    p15, 0, r1, c1, c0, 0\n"        /* 写入控制寄存器 */
    );

    /* 判断是S3C2410还是S3C2440 */
    if ((GSTATUS1 == 0x32410000) || (GSTATUS1 == 0x32410002))
    {
        MPLLCON = S3C2410_MPLL_200MHZ;  /* 现在,FCLK=200MHz,HCLK=100MHz,PCLK=50MHz */
    }
    else
    {
        MPLLCON = S3C2440_MPLL_200MHZ;  /* 现在,FCLK=200MHz,HCLK=100MHz,PCLK=50MHz */
    }
}

/*
* 设置存储控制器以使用SDRAM
*/
void memsetup(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p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MEM_CTL_BASE;

    /* 这个函数之所以这样赋值,而不是像前面的实验(比如mmu实验)那样将配置值
     * 写在数组中,是因为要生成”位置无关的代码”,使得这个函数可以在被复制到
     * SDRAM之前就可以在steppingstone中运行
     */
    /* 存储控制器13个寄存器的值 */
    p[0] = 0x22011110;     //BWSCON
    p[1] = 0x00000700;     //BANKCON0
    p[2] = 0x00000700;     //BANKCON1
    p[3] = 0x00000700;     //BANKCON2
    p[4] = 0x00000700;     //BANKCON3
    p[5] = 0x00000700;     //BANKCON4
    p[6] = 0x00000700;     //BANKCON5
    p[7] = 0x00018005;     //BANKCON6
    p[8] = 0x00018005;     //BANKCON7

                                            /* REFRESH,
                                             * HCLK=12MHz:  0x008C07A3,
                                             * HCLK=100MHz: 0x008C04F4
                                             */
    p[9]  = 0x008C04F4;
    p[10] = 0x000000B1;     //BANKSIZE
    p[11] = 0x00000030;     //MRSRB6
    p[12] = 0x00000030;     //MRSRB7
}

void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void)
{
    unsigned int *pdwSrc  = (unsigned int *)0;
    unsigned int *pdwDest = (unsigned int *)0x30000000;

    while (pdwSrc < (unsigned int *)4096)
    {
        *pdwDest = *pdwSrc;
        pdwDest++;
        pdwSrc++;
    }
}

3.uart.c
#include "s3c24xx.h"
#include "serial.h"

#define TXD0READY   (1<<2)
#define RXD0READY   (1)

#define PCLK            50000000    // init.c中的clock_init函数设置PCLK为50MHz
#define UART_CLK        PCLK        //  UART0的时钟源设为PCLK
#define UART_BAUD_RATE  115200      // 波特率
#define UART_BRD        ((UART_CLK  / (UART_BAUD_RATE * 16)) - 1)

/*
* 初始化UART0
* 115200,8N1,无流控
*/
void uart0_init(void)
{
    GPHCON  |= 0xa0;    // GPH2,GPH3用作TXD0,RXD0
    GPHUP   = 0x0c;     // GPH2,GPH3内部上拉

    ULCON0  = 0x03;     // 8N1(8个数据位,无较验,1个停止位)
    UCON0   = 0x05;     // 查询方式,UART时钟源为PCLK
    UFCON0  = 0x00;     // 不使用FIFO
    UMCON0  = 0x00;     // 不使用流控
    UBRDIV0 = UART_BRD; // 波特率为115200
}

/*
*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putc(unsigned char c)
{
    /* 等待,直到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已经全部发送出去 */
    while (!(UTRSTAT0 & TXD0READY));

    /* 向UTXH0寄存器中写入数据,UART即自动将它发送出去 */
    UTXH0 = c;
}

/*
* 接收字符
*/
unsigned char getc(void)
{
    /* 等待,直到接收缓冲区中的有数据 */
    while (!(UTRSTAT0 & RXD0READY));

    /* 直接读取URXH0寄存器,即可获得接收到的数据 */
    return URXH0;
}

/*
* 判断一个字符是否数字
*/
int isDigit(unsigned char c)
{
    if (c >= '0' && c <= '9')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判断一个字符是否英文字母
*/
int isLetter(unsigned char c)
{
    if (c >= 'a' && c <= 'z')
        return 1;
    else if (c >= 'A' && c <= 'Z')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4.uart.lds
SECTIONS {
    . = 0x30000000;
    .text          :   { *(.text) }
    .rodata ALIGN(4) : {*(.rodata)}
    .data ALIGN(4) : { *(.data) }
    .bss ALIGN(4)  : { *(.bss)  *(COMMON) }
}

5.main.c
#include "serial.h"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c;
    uart0_init();   // 波特率115200,8N1(8个数据位,无校验位,1个停止位)

    while(1)
    {
        // 从串口接收数据后,判断其是否数字或子母,若是则加1后输出
        c = getc();
        if (isDigit(c) || isLetter(c))
            putc(c+1);
    }

    return 0;
}

6.Makefile
objs := head.o init.o serial.o main.o

uart.bin: $(objs)
        arm-linux-ld -Tuart.lds -o uart_elf $^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uart_elf $@
        arm-linux-objdump -D -m arm uart_elf > uart.dis

%.o:%.c
        arm-linux-gcc -Wall -O2 -c -o $@ $<

%.o:%.S
        arm-linux-gcc -Wall -O2 -c -o $@ $<

clean:
        rm -f uart.bin uart_elf uart.dis *.o

网友A:
如果编译没有报错的话, 就是编译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