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变量初始化

楼主(2018-10-28):
C语言编程规范中,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就是变量是否该在定义时进行初始化。

针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个人想法。

首先,相比于变量定义时初始化,本人更倾向于变量按需初始化,具体如下:

A、 变量按需初始化,即变量定义时不初始化,而在变量使用前再进行赋值,此时可明确的知道该变量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值

B、 而变量定时义初始化,可能给变量赋了一个不恰当的值,因为此时为变量初始化的任何值,等到该变量被使用时,都可能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值。例如,int i = 0; 变量 i 定义时被初始化成0了。程序在某个时刻用到该变量func(i),且在该函数调用之前,没有其他地方对 i 赋值。而func函数内部,认为入参0是个有效的值,然后进行一些处理。而这有可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是一个误操作(在使用 i 之前没给它赋一个有效的值)。此时最好的结果是:func认为0是无效的参数,不做处理直接返回即可,即不把影响扩大化。

C、 现在编译器一般是可以检查出这样错误:变量在没初始化的情况下就被使用了。如果你采用了B的初始化方式,编译器就不会报错了,那么B中的意外就会发生

在变量定义时进行初始化,我们一般是期望给变量赋一个无效的值,保证在以后使用该变量时可通过合法性校验,避免因为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变量(变量的值不确定)而产生意料之外的情况。

楼主:
但在大型项目开发中,往往需要多人合作开发,每个人对于无效值的定义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程序员张三认为0为无效值,而程序员李四认为0是有意义的,0xffff才是无效的。那么上文提及的情况B就会发生。当然在开发时,张三和李四提前约定好对无效值的定义,保证他们对无效值的认识是一致的,那也可以避免情况B的发生。但要明白,在大型产品迭代开发中,某个模块的代码并非一直是张三维护、开发,如果来了新员工王五,他是否也会与张三、李四一样认为0是无效的呢?

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编程语言,作为C语言编程从业者,要时刻对于自己的变量心中有数。而在变量使用前进行赋值,会促使程序员思考此时该给变量赋一个什么样的值才符合自己的期望,从而选择一个合适的值,避免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

当然,变量按需初始化并不是不要在定义时初始化,而是要灵活应用。比如,字符串变量,在使用前一般要memset为0,如果将初始化的动作放在变量定义时,是可以有效的提高整个程序的运行效率的。而有些变量用于缓存内部调用的返回值,而且只有在内部调用完成之后才会使用该变量,那就没必要在该变量定义时进行初始化了。也就是说,变量在被使用前,一定要保证已被正确赋值了。

一个好的编程规范,在大型产品合作开发中尤为重要,不但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可维护性,而且对产品质量也起到正向的作用。

网友A:
应该定义时候都给初始化了,防止有空的。

网友B:
要考虑其他变量的位置,以及存储空间。

网友:
不出初始化的话,可能原来位置有内容

网友:
我认为变量定义的时候,如果前面有被占用的内容,那么很容易不初始化就得到了一个不确定值,这个时候其实初始化有必要进行设置一个值的。也就是默认初始值。一旦读取到这个默认值,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变量自从定以后可能没有被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