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指针和函数的关系

楼主(2018-10-28):
可以把一个指针声明成为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int fun1(char *,int);
int (*pfun1)(char *,int);
pfun1=fun1;
int a=(*pfun1)("abcdefg",7);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可以把指针作为函数的形参。在函数调用语句中,可以用指针表达式来作为实参。
例十四:
    int fun(char *);
    inta;
    char str[]="abcdefghijklmn";
    a=fun(str);
    int fun(char *s)
    {
        int num=0;
        for(int i=0;;)
        {
            num+=*s;s++;
        }
        return num;
    }

楼主:
这个例子中的函数fun 统计一个字符串中各个字符的ASCII 码值之和。前面说了,数组的名字也是一个指针。在函数调用中,当把str作为实参传递给形参s 后,实际是把str 的值传递给了s,s 所指向的地址就和str 所指向的地址一致,但是str 和s 各自占用各自的存储空间。在函数体内对s 进行自加1 运算,并不意味着同时对str 进行了自加1 运算。

网友A:
搞清楚两个:星号在前和在后的区别。取地址符。

网友B:
指向函数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