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类音频功放IC对EMI影响的解决

楼主(2018-10-28):
对于D类功放来说,减小EMI,主要有两个办法:
  1、对于功放的采样频率采用扩频技术,使得由于采样频率导致的EMI干扰频谱比较平均,达到降低EMI的目的。

  2、控制输出管的开启和关断时间,进而控制边缘的EMI干扰。一般认为第2点是影响D类功放EMI的主要因素。

  对于PWM信号的频谱成分简化为其频率和上升时间。时钟或者系统频率建立电路的时间基准,但其边缘率形成干扰谐波。EMI的能量主要取决于变化时间和变化幅度的大小。电磁干扰(EMI)有两种传播途径:传导和辐射。即电磁干扰分为传导性电磁干扰和辐射性电磁干扰两种。当电磁干扰波的频率小于30MHz时,电磁干扰主要是以传导方式在电子设备中产生传导性噪声;当电磁干扰波的频率高于30MHz时,电磁干扰主要以辐射方式在电子设备中产生辐射噪声。目前通用的EMI标准为FCC和CISPR,主要关注的是30MHz频带内的干扰。

  产生EMI的最大频率和边沿变化时间的关系对应如下式所示,比如当边缘变化时间为10ns的时候,计算得到fmax=31.8MHz,也就是说,系统会受到在31.8MHz内的频率影响。

  D类功放也具有缺点,当D类功放的输出信号为大电流且高速度的脉宽调制开关信号,开关信号藉由喇叭线传递至喇叭时,间接的造成电磁波幅射而产生电磁干扰(EMI)。此EMI干扰含有宽广的频谱,不同的频段干扰不同的接收器,甚至干扰非接收器的电子产品。

网友A:
这是原创吗?

楼主:
这是经验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显著减少EMI:30MHz以内用共模电感,30MHz以上用磁珠;PCB layout注意减小环路面积,尽量采用差分走线,注意等长和阻抗平衡;到负载的连线一定要用双绞线,最好有屏蔽层,屏蔽层接地。
你说的两个方法对于集成电路方案是不适用的,你没法对它做任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