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ARM map(Program size)

楼主(2018-10-28):
1.Keil程式编译完之后,在List目录下会生成一个.map文件,里面包含各个存储块数据大小.
Code:ARM 指令.
RO(Read only)只读数据,如const int gu8test = 1;
RW(Read write)可读写数据,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量,已经被初始的变量才是RW; eg: uint8_t gu8Test = 1;
ZI:Zero Init数据,就是不初始化,或者用0初始化的变量.
PS:不管是(RW / ZI) data申明之后,如果没有使用,不会占用RAM空间!!!
PS:当额外增加的字节数,如果不满4倍数,会按4倍数自动对齐,假设增加10byte(4 + 4 + 2),但实际会使用到12byte.
另外,当增加RW data时(不管增加几byte),ZI Size都会减少4byte,怪怪的,还没理清???

各个部分介绍:
ARM程序的组成
            此处所说的"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bin/Hex映像(image)文件,这一点清注意区别.
            一个ARM程序包含3部分:RO,RW and ZI;
    RO是程序中的指令和常量;
    RW是程序中的已初始化变量;
    ZI是程序中的未初始化的变量.
           由以上3点说明可以理解为:RO就是readonly , RW就是read/write , ZI就是zero.

ARM映像文件的组成
            所谓ARM映像文件就是指烧录到ROM中的bin/Hex文件,也称为image文件.
            Image文件包含了RO和RW数据,之所以Image文件不包含ZI数据,是因为ZI数据都是0,没必要包含,只要程序运行之前将ZI数据所在的区域一律清零即可.
            Q:为什么Image中必须包含RO和RW?
            A:因为RO中的指令和常量无法像ZI那样无中生有(断电会丢失),掉电后RAM中所有数据都丢失了,每次上电RAM中的数据是被重新赋值的,每次这些固定的值就是存储在Rom中的,为什么不包含ZI段呢?是因为ZI数据都是0,没必要包含,只要程序运行之前将ZI数据所在的区域一律清零即可.包含进去反而浪费存储空间!!!

ARM程序的执行过程
            从以上两点可以知道,烧录到ROM中的image文件与实际运行时的ARM程序之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就有必要了解ARM程序是如何从ROM中的image到达实际运行状态的.
            实际上,RO中的指令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1. 将RW从ROM中搬到RAM中,因为RW是变量,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2. 将ZI所在的RAM区域全部清零,因为ZI区域并不在Image中,所以需要程序根据编译器给出的ZI地址及大小来将相应得RAM区域清零.ZI中也是变量,同理: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在程序运行的最初阶段,RO中的指令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C程序才能正常访问变量.否则只能运行不含变量的代码.

楼主:
ARM编译空间属性介绍:
1. 程序的空间属性

一般情况下,一个程序本质上都是由 bss段 & data段 & text段 三个组成的——本概念是当前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
而且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中也非常重要,牵涉到嵌入式系统运行时的内存大小分配,存储单元占用空间大小的问题!!!

BSS段: BSS段(bss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BSS是英文Block Started by Symbol的简称,BSS段属于静态内存分配.

数据段: 数据段(data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数据段属于静态内存分配.

代码段:代码段(code segment/text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执行代码的一块内存区域,这部分区域的大小在程序运行前就已经确定,并且内存区域通常属于只读,某些架构也允许代码段为可写,即允许修改程序.在代码段中,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只读的常数变量,例如字符串常量等!!!

堆(heap): 堆是用于存放进程运行中被动态分配的内存段,它的大小并不固定,可动态扩张或缩减.当进程调用malloc等函数分配内存时,新分配的内存就被动态添加到堆上(堆被扩张),当利用free等函数释放内存时,被释放的内存从堆中被剔除(堆被缩减)
栈(stack): 栈又称堆栈,是用户存放程序临时创建的局部变量,也就是说我们函数括弧“{}”中定义的变量(但不包括static声明的变量,static意味着在数据段中存放变量),除此以外,在函数被调用时,其参数也会被压入发起调用的进程栈中,并且待到调用结束后,函数的返回值也会被存放回栈中.由于栈的先进先出特点,所以栈特别方便用来保存/恢复调用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堆栈看成一个寄存,交换临时数据的内存区.

text和data段都在可执行文件中(在嵌入式系统里一般是固化在镜像文件中),由系统从可执行文件中加载,而bss段不在可执行文件中,由系统初始化.

bss段(未手动初始化的数据)并不给该段的数据分配空间,只是记录数据所需空间的大小, data(已手动初始化的数据)段则为数据分配空间,数据保存在目标文件中。 DATA段包含经过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以及它们的值。 BSS段的大小从可执行文件中得到,然后链接器得到这个大小的内存块,紧跟在数据段后面。当这个内存区进入程序的地址空间后全部清零。包含DATA和BSS段的整个区段此时通常称为数据区。

网友A:
内存分布?

网友B:
终于看懂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