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8的c语言延迟

楼主(2018-10-28):
为什么我的这个烧写后灯一直亮,都不闪。。。 还有 delay怎么用啊?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while(1)
{
TRISA=0x00;delay(400);
PORTA=0x04;delay(400);
}
}

网友A:
这样改一下试试:
void main(){
     TRISA=0x00;
     while(1)
     {
            PORTA  |= 0x04;//将bit2置1
           delay(400);
           PORTA &= ~0x04;//将bit2置0
           delay(400);
      }
}
另外还要对配置位编程。

网友B:
TRISA是设置方向寄存器,输出寄存器是PORTA

网友C:
输出口的电平状态不发生变化怎么会闪烁,2楼的就可以,或者用PWM驱动LED闪烁。

楼主:
弄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