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也不可全信?

楼主(2018-10-28):
这是某网站上的S8050的数据手册的截图。集电极电流还有50A的情况?数据手册在这里——

这是永盛网站上的S8050的数据手册的截图。上面的表格,hFE1我理解为小电流时的放大倍数,感觉和下表不一致呢。

另外,我看淘宝上8050好像都是D 331的,是否是说其hFE1都是160-300?

谢谢!

网友A:
会有版本更新,尽量从官网下最新版的

网友B:
规格书有错误是难免的,明显的错误自己就可以甄别,比如S8050电流50A,这个是明显的错误。
HFE是跟电流、电压、温度有关系的,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设计时可以按最小值来设计。

网友C:
都是人写的   有错误也很正常  前几天还在TI的DataSheet上发现了两个个错误

网友D:
不稀罕,经常能遇到有问题的。不单单datasheet,有些官网页面的介绍和说明偶尔也会有问题

网友E(2018-12-10):
是的 找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