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N76E003能否直驱段式LCD

楼主(2018-10-29):
本人新手一枚手上有一块4*8断码式LCD。原以为LCD和LED数码管驱动方式大致相同,查询资料才发现LCD驱动并不简单。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N76E003驱动段式LCD例程,感激不尽!

网友:
不能吧,因为我看有个系列写的带这种驱动器

网友A:
如果你的LCD是1/2偏压的,普通IO就能驱动

网友B:
用个HT1621之类的驱动IC吧。。。

网友C:
1/2 bais, 在com的部份可以用電阻作分壓。segment用gpo拉high及low即可。

网友C:
附件是參考電路及代碼

网友:
用IO口驱动段式LED(数码管)的方法相信大家比较清楚,但用IO口直接驱动段式LCD的方法相对复杂一些。在网上搜了一下单片机IO口驱动段式LCD的方法,大部分资料讲得不够清晰、具体,而且简单问题复杂化。后来查了LCD的显示原理,结合网上的相关介绍,发现IO口直接驱动段式LCD原理比较简单,用几句话就可以描述清楚:

1.       LCD和LED的显示原理不一样:LED是加正向电压发光,而LCD必须交替加正、反向电压才会持续显示(可以做个实验,如果把恒定电压加到LCD的一段上,该段会显示一下,但马上不能显示,而且长时间加恒定电压,会加速LCD的老化和损坏)

2.       常听说1/2bias,1/3bias LCD,是什么意思呢?对于1/2bias LCD,假如LCD的显示电压是3V,则1/2bias是1.5V,也就是说在±3V电压作用时,LCD有显示;±1.5V及以下的电压作用时没有显示

3.       普通单片机IO口不能直接输出半高电平(1.5V),但可以用相等的上下拉电阻实现,当IO口设置为输入(高阻)时,由于上下拉电阻的分压作用,则产生一个半高电平(1.5V)

知道了以上3点后,动态驱动LCD就不是难事了,对于4*8段的LCD(4个COM,8个SEG,显示电压为3V,1/2bias),驱动方法如下:

1、  四个COM采用交替扫描的方式,每个COM在相邻两次扫描时又进行电压交变的方式。

2、  若扫描到某一个COM时,该COM输出3V(0V):

与该COM相连的SEG输出与COM相反,ΔV=±3V,则该相连点亮;

与该COM相连的SEG输出与COM相同,ΔV=0,则该相连点不亮。

3、其他没有扫描到的COM,单片机IO口为输入,从而产生1/2 bias(1.5V),不管SEG为何值,ΔV<±1.5V,故该点不亮。

网友D:
简单的话,可以用软件模拟段码驱动,不然最好是用新唐的N76E616自带LCD drive或者外加一个HT1621,可以加我Q386923934详细沟通

网友E:
我刚好做了一个4位8段数码管的动态显示。为了节约N76E003的引脚,可以加两片74HC595驱动数码管。

网友F:
我用003  做过LCD 的驱动

网友G:
IO模拟的驱动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