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被ST的8位汽车级单片机坑了,竟然没有ADC1

楼主(2018-10-29):
被ST的8位汽车级单片机坑了,带CAN功能的芯片,竟然没有ADC1,从参考手册上看不出来没有ADC1,但是从数据手册上需要很认真看才能看出来没有ADC1,只有ADC2,但是正常选型,估计95%以上的人都不会认为没有ADC1。板子都做完了,程序都基本移植好了,结果ADC1最后才验证没有。ST的汽车级单片机就是个笑话。怪不得很少有人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不调ADC你就敢用?ADC精度不验证就算移植好了?

别闹了,移植、调试这是个全面的活,移植时候就应该知道固件无法启用ADC1,并且读取ADC1的寄存器应该不正确。

那只能说。。还需要仔细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不调ADC你就敢用?ADC精度不验证就算移植好了?

别闹了,移植、调试这是个全面的活,移植时候就 ...

因为项目紧急,STM32已经测试完成,没有在STM8上面测试,只是看了STM8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如果不认真看的话,几乎没有哪个工程师会认为带CAN的单片机会没有ADC1,而且ST只有这一个系列的8位汽车级单片机带CAN。谁会去想偏偏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没有ADC1功能。那谁去用啊,你想想ST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只有这一款带CAN的汽车级芯片,但是ST就偏偏不设计上ADC1),哪有这个道理?但是ST偏偏就这样设计了。

网友B:
adc2与adc1不一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2与adc1不一样可以吗

不一样,ADC1有扩展功能

网友C:
首先你不能怪ST的,其次ADC2就不能变通一下去实现你的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不能怪ST的,其次ADC2就不能变通一下去实现你的需求吗?

不能的,用到了ADC的扩展功能,没有不行,ST可能后来没有发展汽车级芯片吧。否则不可能就只有一个系列带CAN的芯片。而且这个系列还没有ADC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的,用到了ADC的扩展功能,没有不行,ST可能后来没有发展汽车级芯片吧。否则不可能就只有一个系列带C ...

我只用过STM8S的,STM8A的ADC应该差不多吧,如果你用到了模拟看门狗那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只是扫描那些功能,那通过程序也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过STM8S的,STM8A的ADC应该差不多吧,如果你用到了模拟看门狗那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只是扫描那些功 ...

是的,就是用的模拟看门狗。没有ADC1没法用啊

网友D:
什么扩展功能啊?难道楼主认为ST是故意隐瞒没有ADC1的?

网友E:
楼主 STM8的带CAN的又贵,不如103系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项目紧急,STM32已经测试完成,没有在STM8上面测试,只是看了STM8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如果不认真 ...

STM32跟STM8压根就不是一个架构的片子,引脚都不兼容,竟然敢这么来,工程师杀了祭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跟STM8压根就不是一个架构的片子,引脚都不兼容,竟然敢这么来,工程师杀了祭天吧。 ...

只是内核不一样,但是外设都大差不差好不。大部分32有的,8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STM8的带CAN的又贵,不如103系列了。

103不是汽车级的。

网友G:
好奇ADC1什么功能这么神奇……竟然没法改代码用ADC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奇ADC1什么功能这么神奇……竟然没法改代码用ADC2

模拟看门狗

网友D:
STM8  确实难用, STM32有没有用在汽车上的?

网友H:
工控汽车级敢用st

网友I:
ST有这么差吗?

网友J:
哈哈,STM8这不太适合新手的。

网友K:
ST的汽车级芯片很多的。汽车级的我们公司一般都选用powerpc内核。ARM的一般用在消费类,汽车不会考虑的。

网友L:
powerpc架构的汽车级用的多  有个ASIL的什么级别

网友M:
stm8s的带can,也有adc1啊。。虽然我只用了can没用adc

网友N:
STM8S好多让人不解的地方

网友O:
测试太草率

网友P:
汽车级要求环境苛刻,特别要注意很多功能是没的。

网友Q:
这个鬼,怎么会这样呢,我总是觉得ST的不适合在汽车上用

网友R:
汽车级的还是用NXP的吧,真的

网友S:
STM32很便宜了,为什么还要用8位

网友T:
看来汽车上必须有can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一样,ADC1有扩展功能

应该是却掉了扩展功能

网友T: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不能怪ST的,其次ADC2就不能变通一下去实现你的需求吗?

对啊,留can不留ADC

网友U:
搞不懂,ADC1有啥扩展功能,楼主说说看看,大家也涨涨见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搞不懂,ADC1有啥扩展功能,楼主说说看看,大家也涨涨见识

多了模拟看门狗吧,不过这功能应该可以用软件解决的,定时查询AD值应该能解决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多了模拟看门狗吧,不过这功能应该可以用软件解决的,定时查询AD值应该能解决 ...

你说的是ADC的模拟看门狗,这个用处不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