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要开发CAN通讯,电脑这边用什么工具接收? 谢谢!

楼主(2018-10-29):
(无正文)

网友A:
USB-CAN模块 或者 PCI-CAN卡

网友B:
USB转CAN,就像USB-串口一样的一个USB插,30-40一个,某宝上面大批

网友C:
你可以用两个同样的板子,一个发,一个收。。。。。

网友:
随便一个能跟电脑接口通的就行。

网友D:
USB 转CAN 调试器,或者CAN分析仪,都是可以的。你去某宝搜,看带USB接口的就行。

网友:
可以 用我们的 开发板,通过 以太网  可Web 浏览 开发板的  详细信息
开发板 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