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连载中】2、从0-1跟我一起实战入门“RT-Thread_Nano 3.0.3 内核

楼主(2018-10-29):
往期入口:https://bbs.21ic.com/icview-2542826-1-1.html

2.1    Shell 使用 uart0
输出口选择设备“uart0”,注意了,这里的 uart0 不是指 LPC 上的串口 0,指的是名字为 uart0 的那个设备。所以,不要以为只能是串口哦,别的接口,可能也是可以用的,当然,我没有试过,机会留给大家。

2-11 选择 uart0 进行输出
2.2    添加初始化

添加到 board.c 中去,如图 2-12 所示。
2-12 添加初始化
2.3    下载试用

2-13 下载设置
2.4     使用 PuTTY 查看运行结果
怪了,怎么这样也可以运行?记得之前在 2.1.1  时,如果没有进行 Linker  的相关设置时,是不能运行的,这个RT-
Thread   进行改进了?反正我是不清楚啦,我也刚玩不久。但是屏上显示乱码呢,怎么回事?是不是和那个   Linker
设置有关呢?啥子情况呢?而且每次启动都不一样哦。
先展示一下启动时的图片,如图 2-14 所示。

2-14 运行时有乱码
2.5         试着添加 Linker 设置

如图 2-15 所示。添加 --keep .o(.rti_fn.) --keep *.o(FSymTab)
2-15 Linker 设 置 编译运行,乱码还在。
说明不是这个问题,位置都不是固定的,那就肯定是波特率不准造成的啦,修改一下试试。

2.6         修改波特率偿试

2-16 降低波特率结果是,好了!
想骂人不?哪个瓜娃子写的底层驱动呀?BSP 不准哦!!!
修改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哦!
2.7         为什么会有乱码
说实话,今天我也第一次使用中提供的驱动,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个问题。以前在做项目时,我遇到过几次,最后都  归结于使用现成驱动代码造成的后果,波特率不准。来,看一下它的初始化长什么样,如图

2-17 串口初始化关键部分为什么会不准呢?
pclk = 25M , bps = 115200
25000000 / 16 /115200 = 13.56 (科学家计算器)
(25000000 / 16 / 115200) = 13
(程序员计算器)
25000000 / 16 /9600 = 162.76 (科学家计算器)
(25000000 / 16 / 9600) = 162
(程序员计算器)
两种波特率上都会有误差,为什么 115200bps 时就显示出来了呢?
上面的除法表示什么?1bit 位要跑几个时钟嘛,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哪个相对误差大,误差大的肯定会出错,当然,当其字符数最在很少的情况是不容易显现出来。
有一种误差叫累计误差,误差只有累计到一定程度时,才表现出来。简单地理解为时钟不一样通信时,前肯定没有  问题,但是累计到一定程序时,出现大偏差,周而复始。
2.8         修正函数

基实  NXP 官方给出了波特率修正的文档,可以肯定的说,写那个驱动的小哥,一定没有看过那个文档,或是看过了,没有在意。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函数,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BEGIN-------------------------------------/
//add  by  hjb  精准波特率
void rt_uart_precise_baudset(rt_uint32_t  bps,  rt_uint8_t *  m_fdr,  rt_uint32_t*  m_fdiv)
{
typedef struct
{
rt_uint8_t  Div:  4;  //分频rt_uint8_t  Mul:  4;  //乘数
}
rt_uart_dcm_tbl;
//1-[000-999]+\,
rt_uart_dcm_tbl const  tbl[] =
{

{

0,

1 },

{

1,

15},

{

1,

14},

{

1,

13},

{

1,

12},

{

1,

11},

{

1,

10},

{

1,

9 },

{

1,

8 },

{

2,

15},

{

1,

7 },

{

2,

13},

{

1,

6 },

{

2,

11},

{

1,

5 },

{

3,

14},

{

2,

9 },

{

3,

13},

{

1,

4 },

{

4,

15},

{

3,

11},

{

2,

7 },

{

3,

10},

{

4,

13},

{

1,

3 },

{

5,

14},

{

4,

11},

{

3,

8 },

{

5,

13},

{

2,

5 },

{

5,

12},

{

3,

7 },

{

4,

9 },

{

5,

11},

{

6,

13},

{

7,

15},//-----------4*9

{

1,

2 },

{

8,

15},

{

7,

13},

{

6,

11},

{

5,

9 },

{

4,

7 },

{

7,

12},

{

3,

5 },

{

8,

13},

{

5,

8 },

{

7,

11},

{

9,

14},

{

2,

3 },

{

9,

13},

{

7,

10},

{

5,

7 },

{ 8, 11}, {  11, 15}, {  3, 4 }, {  10, 13},
{ 7, 9 }, {  11, 14}, {  4, 5 }, {  9, 11},
{ 5, 6 }, {  11, 13}, {  6, 7 }, {  13, 15},
{ 7, 8 }, {  8, 9 }, {  9, 10}, {  10, 11},
{ 11, 12}, {  12, 13}, {  13, 14}, {  14, 15},
};
rt_uint8_t  i =  0, k  =  0,
j  =  0;
rt_uint8_t  m_err[72]  =  {0};
rt_uint32_t  fDiv, uDLest;
rt_uint32_t uartClock  = SystemCoreClock  / 4;  //  外设时钟与内核时钟的比例
float fFRest =  1.5;  //  tFRest  =  1.5,  tAbs,  min;
if  (uartClock  % (16  *  bps)  == 0)  //  PCLK  /  (16*bps)为整数
{
m_fdr[0]  =  0x10;  //  关闭分频器 m_fdiv[0]  =  (uartClock >>  4)  / (bps); return;
}

用法:
2-18 修正函数用法
2.9         115200bps 再测试
我的天呢,没有搞定!!!而且运行得还更惨了,输出了,怎么回事!
俺说过,要改波特别率是不是?PC 上的软件是不是没有改过来?改过来再试试,是不是完美了?
2.10     俺的 Finsh Shell 显示东西少

2-19

效果如图2-20 所示。
2-20 带功能提示的 Shell
2.11     Linker 的设置要不要?
我在测试时,发现 Linker 上没有设置,RT-Thread Nano 3.0.3 也能跑 Finsh Shell。有遇到问题的是在2.1.1 上, 没有添加 linker 设置时,“msh>”这个死活不出来,编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我也没有去细看 RT-Thread Nano
3.0.3 的修改说明,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要去掉的话,建议还是将 linker 的设置留下来比较稳妥。
/--------------------------------章 完-------------------------------------------/

楼主:
欢迎加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