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软件开发中常用的滤波算法

楼主(2018-10-29):
DSP软件开发中常用的滤波算法

第1种方法 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 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 缺点: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第2种方法 中位值滤波法

A 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第3种方法 算术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 优点: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 缺点: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第4种方法 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 缺点: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第5种方法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 方法: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 缺点: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第6种方法 限幅平均滤波法

A 方法: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 缺点:比较浪费RAM;

第7种方法 一阶滞后滤波法

A 方法: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 缺点: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第8种方法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 方法: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资料,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 优点: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 缺点: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第9种方法 消抖滤波法

A 方法: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 优点: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第10种方法 限幅消抖滤波法

A 方法: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 优点: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第11种方法 IIR 数字滤波器

A 方法: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k*X(n-k)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用matlab)
C 缺点:运算量大;

网友A:
常见算法   很实用

网友B:
DSP函数各种滤波算法

网友C:
时域上的滤波有很多常用的算法

网友D:
DSP快速实现自适应滤波器算法

网友E:
几种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
FIR数字滤波器

网友F:
优、缺点比较下

网友G:
《信号处理算法的实时DSP实现》

网友H:
DSP芯片的原理及其在通信和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网友I:
信号波形产生、FIR和IIR滤波、正交变换(FFT、DCT、DHT、Hilbert变换和小波变换)、语音与图像的压缩编码、调制/解调、信道编码、LMS和RLS自适应滤波等算法

网友J:
信道编码算法的DSP实现有吗?

网友H:
信号处理算法的实时DSP实现方法

网友B:
dsp低通滤波器设计

网友G:
全面掌握实时DSP系统设计和应用技术

网友C:
噪声幅度大 限幅滤波法中值滤波法

网友F:
哪个滤波的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D:
自适应滤波器LMS算法

网友:
快速算法及DSP实现

网友E:
最好能够比较一下的。

网友J:
自适应滤波的DSP实现呢?

网友I:
内容全面、举例丰富、实用性强。

网友K:
这些差异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L:
这十一种算法的我都需要好好研究下的先

网友L:
冒泡算法的也是特别常用的一种

网友M: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网友M:
这个地推平均滤波法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