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与无极二极管串联,总电感如何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29):
串入的两支反并联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两支二极管串联进电路后,总的电压-电流曲线是非线性的。

网友B(点评):
老法师发条头了,哈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C:
非线性器件的引入,导致电路特性也呈非线性,没有特定的激励信号,问题就不成立,自然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线性器件的引入,导致电路特性也呈非线性,没有特定的激励信号,问题就不成立,自然没有答案。 ...

假如给串联回路施加正弦交流信号呢?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给串联回路施加正弦交流信号呢?l

假如给串联回路施加正弦交流信号呢?

施加正弦电压还是正弦电流?既然已经告诉你这是非线性电路,那么施加正弦电压时,电流是非正弦的,施加正弦电流时,两端电压是非正弦的。

楼主(点评):
给您点暂了

网友D:
电感是真实存在,不存在串联2个反向并联二极管,电感量变化了。
但是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减去了激励电压,所以计算过程必须在电压环节减去一个基本恒定值就可以。
由于激励电压幅度未知,而减去的值基本上恒定,所以在各种幅度激励电压的算法,完全没有一个可归纳的线性等效,当激励足够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视为电感本身了。
如果你硬要总结等效公式,那么最终等效电感量是不会变化的,也可以变化,否则你整理的等效公式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等效驱动电压会有变化,也就是电感的损耗特性会有变化,而且该损耗特性随着输入激励电压幅度变化而变化。

楼主(点评):
谢谢您!这是最专业的回复。完全解开了我的困惑。收藏了。先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是真实存在,不存在串联2个反向并联二极管,电感量变化了。
但是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减去了激励电压,所 ...

再请教下:当激励足够的时候,如果将该回路接个电容组成并联谐振回路,能否正常起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当激励足够的时候,如果将该回路接个电容组成并联谐振回路,能否正常起振? ...

问题的关键好像就在激励电压足够这个问题上面,一般的自激振荡,都是升幅过程,如果电感只当做交流器件用,那么小信号开始,这时候,理论上电感会失效,这时候震荡能不能正常建立真不好说,也不敢妄下结论,可以通过实验试试看嘛,毕竟做个LC振荡器非常简单不是?
如果不是当成交流器件,而是混合有直流的,比如直接串联在例如三极管C极i,那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二极管在正常工作,处于电流增大--减小过程,很明显,这样过程LC谐振完全可以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的关键好像就在激励电压足够这个问题上面,一般的自激振荡,都是升幅过程,如果电感只当做交流器件用 ...

不是自激振荡,是L-C并联谐振,纯交流电路。恩准备做个实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