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NOT(续)

楼主(2018-10-29):
之前,给出了BIG-NOT概念的说明,且给出了零极点项和的情形。见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4814-1-1.html

下面将给出一阶高低通项和的情况。

楼主:
一阶高低通项和

楼主:
下面,给个相关图例。

楼主:
总结一下:

在之前和上面所给的例子中,按Nyquist判据,反馈系统不仅稳定且有“充足”的稳定裕量。但由其相关响应可见,却存在明显的“振铃”现象。

其实,BIG-NOT现象(或问题)根源出自其反馈网络内的“谐振”(反馈的零极点转换),而反馈系统则将这个“谐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BIG-NOT不是反馈所致的不稳定,所以Nyquist判据并不能反映出这个问题,而恰恰是反馈的自身稳定性将反馈网络内的“谐振”如实地表现了出来。

楼主:
相关问题的解决其实也不难,仅需判断反馈系数(反馈传递函数)是否存在有明显的“陷波”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在之前和上面所给的例子中,按Nyquist判据,反馈系统不仅稳定且有“充足”的稳定裕量。但由其 ...

BigNot 针对的,是宽带(全通)放大器!
放大器闭环时的 相位余裕,是可调的,取决于反馈环的配置,如果这配置使相位余裕减少甚至没有了,放大器的运行就不准确,甚至不稳定,
但 BigNot 的特殊在之处,在于反馈特性曲线局部的相位错乱而不是 -180度 相移的提前到来,在尖峰前后,这闭环系统都是稳定的,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A:
可变电阻,大家该不会陌生吧,拧动旋钮,触头两边的阻值变化是 一增一减 的,
可以想像,把触头位置当作频率,那么,触头两边的区段就正好相当于 感容两抗!
反馈通道再多,端子却始终还是那么两个,总合效果就是一个元件,这一个「元件」叫做 Zf,
多个 Rf 並联,Zf 就是各 Rf 並联所得,但如果各 Rf 之间有所交互,Zf 就复杂了,BigNot 不是反馈本身造成的,但 Zf 的效果却是透过反馈显现的,压电振子的等效电路並不简单,你拿压电谐振子替代 Rf 试试,没准也会BigN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在之前和上面所给的例子中,按Nyquist判据,反馈系统不仅稳定且有“充足”的稳定裕量。但由其 ...

如果各反馈通道之间有所交互,则当输入 脉冲或广谱讯号 时,就可能会诱发 衰减震荡,
而且,交互的动作通常会导致相位的偏移,这就使整个反馈网络的 相频特性 不再是单调(跟频率成比例)变化,结果就是,在通带某处的 相位余裕 突然不足甚至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在之前和上面所给的例子中,按Nyquist判据,反馈系统不仅稳定且有“充足”的稳定裕量。但由其 ...

这是带有 反馈式音调控制 音频放大器,这样的架构,是不是也有导致 BigNot 的物质条件呢?

当网络插入反馈环里头时,这网络就不是讯号源,而是偏置,偏置在某频率发抖了,本来稳定的放大器在该频段就不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有 反馈式音调控制 音频放大器,这样的架构,是不是也有导致 BigNot 的物质条件呢?

当网络插入 ...

  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VT2三极管的贝达值一般不会太大,一般只有100-200, 无论滑动变阻器如何左右移动,都会一个RC反馈路径限制带宽,当然下面的高音频段的变阻器断路除外,至少还会存在一个单纯的R负反馈(假设上面的低频段变阻器移动到最右,注意偏置电阻的取值和交流路径),这时候稳定也应该可以保持。

网友A:
①把运放砍掉,拿电池或大电容直接碰这反馈链,看看有震铃否,
②运放不砍掉,以可变电阻或光敏电阻取代LC,拨弄可变电阻或在光敏电阻上扬手,看看运放有何反应,

阻抗变化或震铃,相当于改变 反馈系数,输出会因反馈系数的改变而变化,对 反馈系数的改变 或直接施于节点的干扰,不论正负反馈都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A:
放大器本身的非线性及开环幅频特性,元件或模块的参数的离散性,负反馈能摆平,
负反馈的闭环增益取决于反馈系数,反馈系数只能固定,可调或受控,不允许抖动,否则,这放大器纵然不管反馈系数为何皆能保持稳定,输出的结果也是不会正确的,BigNot 造成的,正正就是 闭环增益(反馈系数)的变化 啊!

网友A:
打回车键就发帖!

网友A:
小弟的分析对不对,终极裁决权在 Tim 大师,
如果推断属实,则 BigNot 对输出的影响是 调幅或混频 效应,而非偏置抖动量的放大,
负反馈,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机制,只改善放大器的表现,对于因周边配置不当导致的错误是束手无策的,这在基础知识上已有提及,
闭环增益变化造成的影响,除了 BigNot,还有 瞬态互调失真,当输出跟不上讯号的变化,就会导致大环路负反馈的 瞬间缺失,输入级因没有负反馈的制约而过驱(输往中间级的信息亦就失真)……,直至大环路负反馈建立停当,系统才回复正常,瞬态互调失真,英文的缩写正正就是 T.I.M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关问题的解决其实也不难,仅需判断反馈系数(反馈传递函数)是否存在有明显的“陷波”即可。
...

若 传递函数 不对头,亦只能把 反馈链路 重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VT2三极管的贝达值一般不会太大,一般只有100-200, 无论滑动变阻器如何左右移 ...

多路反馈不光这种,不过,现在大家争论着的是这种吧,
本来,全频放大,纯阻反馈才是王道,但是,当带上容性负载时,若不插入 Risk,再高速放大器也会变成龟速,而且容易闭环自激。

网友A:
笔误:R iso

网友A:
含电抗元件的串並联复合网络,有整体时间常数及局部时间常数,都可成为「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