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两块DSP进行SPI通信,从机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18-10-29):
两块芯片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SIMO、SOMI、SPICLK分别连上,从机的SPISTEA连到主机的控制GPIO口上,两块芯片也共地了,主机可以正常发送,从机无法接收,CCS在线调试时发现从机的SPI INT ENA位始终为0,如下图,SPIRXBUF中没有数据。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 k;
init();
init_spi();
while(1)
{
  for(k=0;k<100;k++)
  {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1) {}

         q = 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if(k>99)  {k=0;}
         jieshou[k] = SpiaRegs.SPIRXBUF;
         SpiaRegs.SPISTS.bit.OVERRUN_FLAG=1;
  }
}
}
仿真调试时始终停在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1) {} 这句话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先看看SPI主机发出的时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先看看SPI主机发出的时序是否正确。

您好,用示波器看了,主机发送的时钟是正常的,SIMO引脚也有数据输出,但是从机收不到

网友B:
收发要交叉一下互联吧

网友B:
两个MCU都在同一块板子上吗      除了共地  信号也要匹配

是两块开发板,之间用杜邦线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发要交叉一下互联吧

SPI应该不用交叉,SIMO是丛收主发,SOMI是从发主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CU都在同一块板子上吗      除了共地  信号也要匹配

是两块开发板,之间用杜邦线连着的

楼主:
昨天收不到数是从机的芯片有问题,吹下来重焊就能收到了,但是现在收到的数中除了主机发出来的,还掺杂着很多别的数,这是为什么?

网友C:
你可以先写一个自发自收,验证一下板子问题和连接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接收数据的时候位错开了一位到两位,比如我连续发送88,从机收到的全是11和24577,如下图,但是SPI不是同步通信吗,完全靠主机发出的时钟来发送和接收数据,为什么会错开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接收数据的时候位错开了一位到两位,比如我连续发送88,从机收到的全是11和24577,如下图,但 ...

主从机格式不匹配,主机设置的是16位格式,从机是8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从机格式不匹配,主机设置的是16位格式,从机是8位吧?

从机也是16位,取数虽然错了,但是换算成二进制还是16位

网友B:
奇怪了      两者之间不行在通讯线上串联电阻试试

网友B:
错位确实不合理     片选   时钟   比较关键    对比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两者之间不行在通讯线上串联电阻试试

谢谢,串联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E:
学写了,点赞

楼主(2018-12-05):
引用 网友B:
收发要交叉一下互联吧

不用交叉互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最终实现了一块主机四块从机的SPI通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