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 分立元件 MOS管 一上电就烧管子??

楼主(2018-10-29):
以上三个线路都试过了,一上电12V电压马上被拉低,电流5A mos管一下子就开始冒烟了,这个线路有什么问题吗。最下面的图 我直接就上拉了,应该是只有一个管子打开的,为什么还是会短路了呢?

网友A:
你这电路,不烧才是不正常的,因为你的两个上拉电阻上接的电平是5V,上、下臂MOS管都导通,然后相当于12V电经过mos管形成回路了,当然烧了,如果电源功率足够大,还会炸管子。另外你这个电路,上下臂的驱动能力不一样,会导致开关速度不一样,即使上拉电阻上接的是12V,仍旧会出现上下臂同时导通的情况。还是补习下mos管的相关知识吧,另外就是参考能用电路,你的基础太差了,不适合设计电路,或者随便抄一个电路

网友B:
无他,P沟管接反了。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好好重新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的几章。

网友D:
错误不是一般多。
1、P MOS根本就接反了,这时候就是一个向下的二极管,任何时刻,下管导通,直接烧。
2、换了P MOS管DS方向,这样的直接栅极相连,而驱动只有5V条件下,上管永远导通,而下管方波驱动导通,结果和上面一个样,烧...
3、升级驱动到12V方波,栅极继续直接连接,那么在驱动方波于2V-10V变化过程中,上下2管同时导通,也就是通常说的切换过程中的共通,由于这里覆盖范围太大,这个共通肯定足够导致上下管子又烧了....
H桥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对角线驱动,而且2对角线驱动波形之间有一定的死区。这方面网络资料好多,你真的得花点时间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E: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F(2020-05-05):
上下桥壁分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