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变压器的计算

楼主(2018-10-29):
音频变压器的计算,好像资料很多,但是感觉各有各的算法

现在我向一个交流输入8Ω,输出500Ω的音频变压器,功率1W,不知道如何设计

网友A:
现在音频变压器还有人给你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音频变压器还有人给你做么。。。。

音频变压器和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材料和工艺很接近,到生产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的厂家可以定做。

网友B:
只知道这些还不够,还要知道工作频率范围。
另外,变压器的频率特性相当差,如果你的工作频率范围要求很宽,可能做不出来。

网友C:
直接换低阻抗的扬声器比较好
距离远可以用无线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音频变压器和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材料和工艺很接近,到生产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的厂家可以定做。 ...

硅钢片厚度不一样。
还真不一定有人愿意做。
除非量特别大,但我觉得这种应用不可能量特别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钢片厚度不一样。
还真不一定有人愿意做。
除非量特别大,但我觉得这种应用不可能量特别大。。。 ...

音频变压器用的硅钢片一般比工频变压器薄一些,但0.35mm厚的硅钢片并不是不能用在音频变压器上面。
说厂家不愿意做,那倒是事实,尤其是定货数量很少的情况。不过,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些小厂家接单件的活儿,价格贵一些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钢片厚度不一样。
还真不一定有人愿意做。
除非量特别大,但我觉得这种应用不可能量特别大。。。 ...

目前音频变压器用得最多的,是发烧友玩的“胆机”里面的音频变压器。

网友A:
好像有些电话机会用一个音频变压器,大概这才是音频变压器用得最多的地方。但是他们估计不会提供定制服务。
音频变压器已经不是通用元件,厂商现在只做有限的几个产品,不再尝试新的市场了。

网友D:
sqrt(500):sqrt(8)  为圈数比;
磁芯选择 按照 1W *50Hz/20hz 计算 变换成50hz的工频变压器。就是2.5W的磁芯。
当然,如果低频下限不是20Hz,修改一下公式。
铜线直径仍然按照1w 功率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音频变压器还有人给你做么。。。。

音频变压器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要用的。远距离传输音频功率基本是用音频变压器实现的,主要是为了减小线路损耗,这个跟高压传输电力是相似的。

我们一般播放声音,音箱或喇叭可能就在10米之内,可以直接低阻抗定压传输就可以了。但是广播级别的,喇叭离功放可能有几十至几百米,直接低阻定压驱动,线路阻抗损耗很大的,就必须使用变压器传输。
比如几十层大厦里的广播,还有比如深圳欢乐谷里的无数音箱,等等,都是长距离的音频传输广播。
比如喇叭离功放有500米,线路电阻是100欧姆,喇叭阻抗是8欧姆,则直接传输损耗太大了,基本没声音了。为了降低线路的成本,不可抗用很粗的线。
如果功放输出使用变比1:10的音频变压器传输,喇叭使用变比10:1的音频变压器,则喇叭的阻抗就成了800欧姆,100欧姆的线路阻抗的损耗就小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音频变压器用得最多的,是发烧友玩的“胆机”里面的音频变压器。

胆机实际是小众使用,并不是使用最多的,使用最多的是广播,凡是元距离传输音频功率的,都是用变压器,比如大厦的消防广播、各种广播、公园广播,等等。
音频功率传输几十至几百米远,就要用音频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以减少线路损耗,跟高压线传输电力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胆机实际是小众使用,并不是使用最多的,使用最多的是广播,凡是元距离传输音频功率的,都是用变压器,比 ...

我估计楼主要的就是这种变压器,用于有线广播。不过这种变压器,通常并不称为音频变压器,而是称为线间变压器。

网友F:
大厦、学校等广播应用现在都是用的定压功放,输出就是高压,只是终端还是要变压器;以前调频调幅收音机还是分立元件的时候,音频变压器用的特别多,现在技术升级了,都省了。感觉现在用的音频变压器的地方真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楼主要的就是这种变压器,用于有线广播。不过这种变压器,通常并不称为音频变压器,而是称为线间变 ...

是的,也叫线间变压器。用作阻抗变换还是很方便可靠的。
80、90年代的AM收音机机,比如7管AM收音机,就用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或者只用输入变压器做OTL功放,2~3V电压工作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有输出变压器,等效于BTL功放,声音比较大)。
工作于2~3V的线性功放,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找不到很合适的,而D类倒是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厦、学校等广播应用现在都是用的定压功放,输出就是高压,只是终端还是要变压器;以前调频调幅收音机还是 ...

输出就是高压的功放,通常还是用输出变压器做输出级,输出电压峰值(不是峰峰值)可达200V以上。
如果是低压定压功放,就是类似家用那种,通常输出峰值在40V以下,不接变压器是比较难元距离驱动音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