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电流源的讨论 大佬进

楼主(2018-10-29):
图中右面是比较常见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做成的电流源

左面也是,但是对于这个三极管的具体作用,楼主不太清楚,以及发光二极管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点评):
如果大电流,低精度用第一种,高精度小电流用第2种,对OP的输出能力有要求。

网友B:
三极管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但是并电容和齐纳二极管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但是并电容和齐纳二极管不明白。

这里齐纳二极管,是个稳压管,当电压过大时,导通以保护发光二极管。关于左面的运放+三极管电路不太会分析,设计到哪些模电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但是并电容和齐纳二极管不明白。

这里左面的输出电流与Vref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左面的输出电流与V ref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I=VREF/R16

网友C:
左图想要恒流,得把三极管换为电压驱动型的MOS管,另外C32和D2都去掉。

网友D:
这里的电容什么作用呢?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E:
其实前一个就是后一个的加强版,后面的驱动能力不强,作为电流源实用性不大,第一种为他提供了外部驱动,其中把LED_R考虑成可变负载的地方就好了,C32与稳压管是保护负载用的。

网友:
左图三极管增强驱动电流,右图一般运放输出电流只能到20mA

网友F:
右图以负反馈虚短使 Vr15=Vref2,运放输出电流取决于虚短的长短,Vr15是由输出电流造成的。

网友F:
左图是以晶体管输入端取代右图负载,这 Ib 是由运放供应,不是管子自已反馈所得。

网友G:
第一种有2个优点:1电流扩大  2、恒流源电压动态扩大,也就是恒流源可以有很高电压。
第二种也有2个优点:1简单  2、电流精度绝对值和第一种比好了一个1/Hfe。
2种的缺点自己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