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8 层次原理图报错问题?

楼主(2018-10-29):
altium designer 层次原理图编译过程报错

设置是层次原理图模式

报这种错和警告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Error]        PID_SCH.SchDoc        Compiler        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5V        16:38:04        2018/10/29        1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Warning]        PID_SCH.SchDoc        Compiler        Nets Wire +5V has multiple names (Net Label +5V,Net Label +5V,Net Label AVDD1,Net Label AVDD1,Net Label AVDD2,Net Label AVDD2,Sheet Entry U_AD-AD_AVDD+5V(Passive),Sheet Entry U_AD_POWER_1-AD_AVDD+5V(Passive),Sheet Entry U_AD_Single-ended_to_difference-AD_AVDD+5V(Passive))        16:38:04        2018/10/29        17

两个不同原理图的使用同名net lable  会出现问题吗?
是不是每个原理图里面的netlable都要与其他的原理图里面的netlable不同名吗?
每个原理图里的netlable都是不需要与外部相连只在内部使用的。

网友A:
1.用电源时,建议使用Power Port
2.想要让两个原理图中的相同NET LABEL相连,需要使用off sheet connector
3.建议同一个工程下,不想关的引脚不用同一个net label。就算在不同原理图中

网友B:
不同图纸之间不允许用同一个net
不过如果不怕歧义,你可以把你发的第一个图里的“append sheet numbers to local nets”勾选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不同的NET一个工程里不能用一个名字,原理图互相连接可以用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图纸之间不允许用同一个net
不过如果不怕歧义,你可以把你发的第一个图里的“append sheet numbers to  ...

我的模块间使用的是PORT,就像下面这样

然后这两个模块里面是这样

像这样也不行吗, 不是把项目配成         “Hierarchical“表层次式结构,这种情况下,Net Label,Port的作用范围是单张图纸以内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