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找FPGA技术高手合作

楼主(2018-10-29):
最好在武汉,外地的也可以考虑,业余时间做即可,本人也是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做。为以前做过的产品做升级,需要用的CYCLONE V芯片,板上需要两个DDR3芯片,初步定为MT41K512M16,并成32位的总线。14位250M的采样芯片一个,通过SFP来传输数据。开发环境quartus 15.0,DXP等,用verlog。本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SFP在上一代产品中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DDR3的制板及读写控制还没有经验。希望找到一个技术合作伙伴合作完成这次产品升级,弥补我在DDR3设计上没有经验的不足。如果有意向,请留下联系方式,请确认自已在DDR3设计过稳定的产品设计及精通 quartus 15.0,DXP,因为客户对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新手勿扰。希望通过合作共同提高并获得应有的收益,谢谢。

网友A:
做过基于xilinx FPGA的ddr3板子和FPGA程序,板子稳定,高低温,长时间跑都没问题,速率跑1个g,quartus应该类似,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74154981,李工

网友B:
本人从事FPGA开发多年, 使用ALTERA cyclone iv 开发过完整控制系统, 目前使用Xilinx ZYNQ 7045 进行ARM+FPGA开发, 有个研发团队, 有做硬件,软件,FPGA的, 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合作, 本人QQ 183036194 胡

网友C:
提点建议:
1、ddr3的控制,altera都提供好ip核,直接掉用即可
2、制板 找专业团队,画pcb 制作pcb一条龙。不要事必躬亲
你这个系统大致是采样数据存储在ddr3,然后通过fpga的serdes传到光口上。难点是sfp面积较小,器件选型等需仔细

网友D:
跟我们一个产品很类似,用的两片K7 325T做采集  数据是250M 1.8V LVDS输入 用光口上传

大伙都知道只有K7才支持1.8V LVDS

网友D:
看着样子,可能收益不高,我现在没价值的东西基本不做了,花两三个小时,整个原理图,价格5k,1万的,我还是做的!
看你在武汉,我也在武汉,可以联系下,后期看看我们是否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18062003982我电话

我现在私下研究的是特种机器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可以加我QQ 835264407

网友E:
一直xilinx帮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基于xilinx FPGA的ddr3板子和FPGA程序,板子稳定,高低温,长时间跑都没问题,速率跑1个g,quartus应该 ...

还是想找个在altera cyclone V上有经验的,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点建议:
1、ddr3的控制,altera都提供好ip核,直接掉用即可
2、制板 找专业团队,画pcb 制作pcb一条龙。 ...

谢谢,很好的建设。

网友C:
我当时使用altera的soc做的,也是cycloneV系列的,两片ddr3组成一个32bit的。
ddr3调试起来不是很复杂,因为硬件有专业团队,所以对fpga工程师来讲不用去考虑布局布线的事情。
你选的ADC,应该是禁运的。建议最好选串行输出。
一方面pcb布线容易,另方面fpga时序好控制

网友F:
你说的条件我好象都满足,也在武汉。18571607零37

网友F:
不过我只用ALLEG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