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ADC采样有问题,求助啊

楼主:
请问下图中no symbles are defined for 0x3F8632是怎么回事呀

run的时候又会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8015"

下面是ADC寄存器的值,为什么全是0xFFF呀

而且2812内置的精准电压1V和2V的电压值也不对。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2018-10-29):
clean project一下试试   重新加载看看

网友A:
原因在于,CCS认为你需要调试BOOTROM,而在CCS能够访问的工程项目里并没有能够与该地址区域关联的源代码,所以它提示你对应该地址没有可用的源代码。你直接忽略它,复位(reset)芯片再通过re-start功能进入应用程序的主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CCS认为你需要调试BOOTROM,而在CCS能够访问的工程项目里并没有能够与该地址区域关联的源代码, ...

请问复位芯片是不是就是让XRS引脚变为低电平啊?
我在run的过程中我把XRS引脚接地再断开,再restart,好像还是运行不起来啊。

网友B:
还真的可能是复位, 跳到了系统 BOOT 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可能是复位, 跳到了系统 BOOT 区去了

请问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复位芯片是不是就是让XRS引脚变为低电平啊?
我在run的过程中我把XRS引脚接地再断开,再restart,好 ...

将工程clear后没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工程clear后没有改善吗

没有啊

网友B:
如果复位了, 要找到复位原因,  特别留意一下看门狗

网友C:
2812?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工程clear后没有改善吗

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后不会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8015" 了,但是所有采样值依然都是4095,ADC的参考电压都没有错,ADC的配置也没有错,这会是哪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复位了, 要找到复位原因,  特别留意一下看门狗

看门狗都没有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12?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实验室自己做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