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的损坏条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29):
过压击穿也会坏掉

网友B:
基本没错儿。

网友C:
1、肯定处于放大状态,只是你没有集电极或者发射极电阻,放大的信号取不到而已。
2、理论上 β*ib*Vcc<该管子安装散热条件的耗散功率,那么功耗是不会过了。
3、VCC不能大于Vceo,否则管子会发生击穿。

网友D:
VBE耐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