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精通大众汽车电控部分,速腾一键启动工作异常原因

楼主(2018-10-29):
车型:17款速腾,无钥匙进入,自动启停,一键启动,双离合自动挡,
故障现象:原车启动操作是,踩住刹车,“长按”一键启动按钮约两秒,汽车开始启动,或者,踩住刹车,短按一次,加电自检,仪表灯亮,然后,再短按一次,发动机启动
    现在的现象是,踩住刹车,短按启动按钮,发动机立即启动,没有了原来的延迟自检步骤,4s店通过专用电脑刷中央控制系统固件,现象依旧,无法解决此问题
现象出现前,汽车电瓶莫名亏电(仅仅闲置两天,车内各种开关关闭状态,电瓶经检测状态优良,不久前曾闲置一个多月,仍然电量充沛),亏电后,取下电瓶负极,用充电器给电瓶充足电量,汽车断电一天,连接负极,车窗一键升降失效,通过自学习,恢复正常,唯独一键启动,工作异常,请论坛专家帮忙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A:
如何解决,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B:
估计按钮故障,有抖动,短按时抖动,相当于短按了两次,跳过延时,直接进入启动.
拆开遥控器清洗或更换按键(导电橡胶键用酒精清洗或橡皮擦.轻触键直接更换.).
不清楚延时2秒,控制器做了什么初始化动作,引起停车时电瓶一直在耗着.
先解决按键问题看.这部分操作频繁,容易损坏.(就象修半导体收音机,先换电池没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按钮故障,有抖动,短按时抖动,相当于短按了两次,跳过延时,直接进入启动.
拆开遥控器清洗或更换按键(导电 ...

是车上的一键启动按键,应该不存在抖动,以前非常好使,触感就像导电橡胶,车还很新,一万公里,原来是踩住刹车,然后长按一键启动按键,发动机才开始启动,如果踩住刹车时,短按一键启动,发动机不会启动,只会接通电源,仪表灯亮,行车电脑开始自检,再短按一次的话,发动机才会启动,现在的情况是,踩住刹车,短按一键启动,发动机就直接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求大神指导一下

是啊,现在4s店售后维修也是摸不着头脑,使用专用电脑刷程序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可能一键启动模块和中央控制系统是两个模块吧,中央控制系统已刷机,售后在想办法中

楼主:
车窗一键升降,断电瓶后会失效,需要车窗升到顶后再扳两次升窗按键,才会正常,也就是电脑的自学习,是不是一键启动也需要自学习一下,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