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的学习之路(一)

楼主(2018-10-30):
N76E003是8051内核的一款单片机MCU,它提供丰富的特殊功能模块,包括:
1KRAM其中包括256字节SRAM,768字节XRAM。
最多可达18个标准管脚。
两组标准16位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0及1,
一组带有3路管脚输入捕获模式的16位定时器:定时器2,
一组看门狗定时器(WDT),
一组自唤醒定时器(WKT),
一组带自动重装载功能,可用于产生标准波特率的定时器:定时器3。
两组标准串行口(UART),这两组串行口具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识别功能。
一组SPI,一组I2C,6 通道增强型PWM输出,8路12位ADC。
上述功能对应产生18个中断源,具有4级中断优先级配置。
N76E003支持3组时钟源输入,所有时钟源支持软件切换立即生效功能(on-the-fly)。
3组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10kHz内部RC振荡时钟和一个出厂时已校准到室温下精度达±1%的16MHz内部高速时钟。
N76E003提供额外的电源监控管理模块,例如上电复位和4级低电压检测,该模块用于保障芯片在上电及掉电时系统稳定工作。
N76E003可运行在两种低功耗模式-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运行在哪种模式。
空闲模式时,芯片主时钟关闭,但部分功能模块仍然运行。
掉电模式下芯片全部时钟关闭确保芯片功耗达到最低。
在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选择主时钟除频方式工作,确保在功耗和性能之间灵活运用。
高效能、丰富的功能模块及配置,N76E003可灵活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家电产品,甚至是马达控制等高端需求控制系统。
从研发的角度上来说,首先面对的是DEMO板上的程序调试,然后设计电路图,最后编写程序,在进行调试。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设计它的电路,由于我只是为了测试用,所以这并不难解决,也很容易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管脚:

设计电路除了要考虑芯片整体运行得条件,即最小系统外、还要考虑它的能否可以调试,烧录,升级,这就需要NULINK的调试下载工具
图中的18,8,7,9和4引脚,是NULINK必须要连接的5个引脚,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原理图
此图可以看出,它的设计规格,和方法。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后续我会一一补充。
我不知道终点在哪,但我会一直前行,直到远方,在那个方向。

网友A:
对,那几个特别引脚已经配置字要搞懂。

网友B:
资料整理的不错。

网友C(2018-11-29):
唤醒采用了专门的定时器,避免其他定时器工作干扰。

网友(2019-04-15):
硬件都是参考官方开发板,软件参考例子。然后对照手册,看懂各种模块使用。

网友D:
其实就那么多外设,每天学一个,一个月就精通了。

网友D:
早点睡啊,大神。

网友E:
N76E003可运行在两种低功耗模式-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运行在哪种模式。

网友F:
18个中断源,具有4级中断优先级配置

网友G:
看门狗丰富。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