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转】N76E003学习之路(二)

楼主(2018-10-30):
最近一直在想N76E003和STM8M003的对比情况,在网上找了不少资料,看了不少文档,具体总结如下:
STM8S003F3P6:一共20个脚,最多支持16个GPIO,支持16个外部中断;2个16位定时器[TIM1/TIM2],最多可以输出3路PWM信号;5个ADC通道,支持SPI/I2C/UART;8KBYTE FLASH,1K RAM,128 BYTE EEPROM;还有内置16M 高速振荡器,WDG等等。
单从器件的性能上来看:新唐的N76E003AT20相比之下更具备经典的优势:
• 1T/8051 :1T超值单片机,8051我们更熟悉的经典内核;
• 18KB Flash ROM:优于8KB Flash,而且18KB的闪存空间,全部都可以作为资料存储空间应用;
• 1024B SRAM ;
• 17个+1个输入口:优于最多支持16个GPIO;
• 2*UART, I2C ,SPI :优于SPI/I2C/UART(多一个UART);
• 8ch of 12bit ADC :优于5通道10bit ADC ;
• 6ch of individual duty PWM :优于3路PWM输出;
• 10KHz LIRC for WDT reset / WKT ;
• 16MHz HIRC ±1% Room temp. ±2% full condition;
• -40~105 ℃ 温度范围更宽;
• 2.4V至5.5V更宽的供电电压范围;
• TSSOP20 / QFN20;
• ESD&EFT:HBM/8KV MM/400V,Over 4KV,优异的ESD和EFT,抗干扰和ESD防护能力;

一.N76E003 和STM8S003F3 的管脚图对比

不过标注的地方要注意一下,比如8脚和4脚。
N76E003 的开发板
STM8S003 的开发板

二.N76E003 和STM8S003F3 的特性对比
关于一些引脚符号,在这里有一些说明: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GND(Ground)代表地线或0线.GND就是公共端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地,但这个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是出于应用而假设的一个地,对于电源来说,它就是一个电源的负极。它与大地是不同的。有时候需要将它与大地连接,有时候也不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STM8 MCU有四种相对独立的供电电源:
VDD/VSS:主电源(3V到5.5V)
VDDIO/VSSIO:I/O口供电电源(3V到5.5V)
VDDA/VSSA:模拟部分供电电源
VREF+/VREF-:ADC参考电源
VDD/VSS引脚用于给内部主电压调节器(MVR)和内部低功耗电压(LPVR)调节器供电。这两个调节器的输出连接在一起,向MCU的核(CPU,FLASH和RAM)提供1.8V电源(V18)。
在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会将供电电源从MVR自动切换到LPVR以减少电流消耗。
为稳定MVR,在VCAP引脚必须连接一个电容。该电容应该拥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值(ESR),电容最小的推荐容值为470nF。
根据封装的大小,可能有一对或两对特定的VDDIO/VSSIO来给I/O供电。
VDDA/VSSA和VREF+/VREF-都和ADC模块相连接。

网友A:
只要需要的外设够了,大不了重新画PCB和原理图。

网友B:
这个芯片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