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之定时器3

楼主(2018-10-30):
(图片)

网友A:
定时器3还没用过,看看。

网友B:
定时器3是最弱的一个吧。

网友B:
定时器3是一个16位自动重装载,向上计数定时器。用户可以通过配置T3PS[2:0] (T3CON[2:0])选择预分频,并
写入重载值到R3H 和R3L寄存器来决定它的溢出速率。用户可以设置TR3 (T3CON.3)来开始计数。当计数跨过
FFFFH,TF3 (T3CON.4)置为1,且R3H 和R3L寄存器的内容重载到内部16位计数器。如果ET3 (EIE1.1)置为
1,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被执行。当进入中断服务程序,TF3会被硬件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