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下开关电源的switch current 跟最大输出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10-3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实际能输出的电流与开关频率、电感、输入输出电压都有关系,一般规格书中都有给计算公式

网友B:
输出电流小于这个开关电流 主要是开关损耗

网友C:
如果是降压的会比较接近这个值,升压的一般就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