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开发对MDK版本的要求

楼主(2018-10-30):
GigaDevice.GD32F1x0_DFP.pack符合Keil5 Pack最新标准,用于支持GD32F1x0系列芯片。
该 Pack 具有以下特征:
 在线安装方式(强烈推荐);
 本地安装方式;
 自动生成 GD32F1x0 系列 MCU 列表及对应的特性信息;
 自动匹配所选芯片对应的Flash算法;
 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RTE)中提供了GD32F1x0 配套的库与所需组件,用户
可以使用图形化界面自选所需的库文件;
 支持用户在Debug模式下查看寄存器状态;
 利用Books选项卡获取文档资料。

楼主:
本 Pack 适用于 Keil v5.15 及以上版本。本文档以 Keil v5.18a 为例。
注意:对于 Keil v5.13, Keil v5.14 版本,有以下问题:
1. 不支持 Books 选项卡中文档资料获取;
2. Debug 模式下无法调用 SVD 文件查看寄存器状态。
为解决这一问题,每一个工程中,用户需要手动配置路径。如图 1-1 所示,勾选
Use Custom File,按图中路径选择 GD32Fxxx.sfr 替换默认的 GD32Fxxx.svd 文件。

网友A:
这资料我就没找到过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的额

网友C:
这个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而定的

网友D:
这个根据实际的需求的在做设计的

网友E:
这一块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F:
这个下去研究下的,,看看怎么开发简单的

网友G(2018-11-30):
这个SFR文件是干什么的呢?